新手今天下午刚装好的SX和650V,请老鸟们帮看看数据

楼主(2013-09-08):
航向好像没问题吧?

机身震动应该也还算可以吧?

问题来了,这2号和4号电机什么情况?吃了伟哥?这么拼命!!!倒是老1和老3这俩狗日的在偷懒,看来是欠收拾了!

电压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玩意搞不明白是干嘛滴,这个图有问题吗?

大爷的,卫星都睡觉去了吗?不应该这么少吧?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综上所述,请各位前辈拍砖!谢谢~

楼主:
按例沙发是自己的,呵呵

网友:
什么电机啊,电机富余动力太小了,电机输出有问题,应该集中在一个输出功率附近。

网友:
电机严重不水平,所以飞控会提高2,4号电机的输出以达到跟1,3号拉力相同的目的,好好做做水平吧

网友:
一看就是电机不水平, 把电机拆下来 用水平珠调 电机坐,做好用4各水平珠 机架上放2个 对角的电机坐各放一个,以机架的水平珠为 参照标准掉电机坐的水平。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有风的情况下悬停  是的话就正常了

网友:
完全看不懂

网友:
机架装得比我还整齐,尼玛

网友B:
GPS不架高,很容易干扰哦,我之前也经常亮黄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不架高,很容易干扰哦,我之前也经常亮黄灯,郁闷

我第一次接触四旋翼,不太懂行,布完线和设备后发现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呵呵。
GPS我明天就整个架子出来,不行就买一个回来。今天下午飞着就绿红慢闪,老是丢星。NND

网友:
电机功率这么悬殊,还有GPS信号这么差不敢飞啊……

网友:
GPS卫星数量才6个……确实处于下限状态了
电机座不水平请用电子螺距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在有风的情况下悬停  是的话就正常了

有风也不会是对角电机输出偏大,除非在旋转风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