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一个朗宇的v2216电机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08):
朗宇的v2216电机之前测试还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早上测试时,一个电机乱抖,我感觉它可能会出问题,一摸,电机和电调温度都很高(才转了1分钟这样,其它三个电机都还是冷的),电机表面摸了一下,温度估计有60度以上。我就再次检查线路,线路没有问题。然后再一插电源,电机直接冒了点烟,我就不敢再拭了。不知道是那个环节出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电机本身的原因,电机里面那里短路了。因为之前我都已经装机测试过,这个电机也转得挺好的。这怎么办?才买了几天的电机,淘宝上买的,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换货?还是给厂家修啊?
电池是3s,11.1v
桨是1047桨。 经过我认真的查看,换了电调又试了一下,电机是好 的。确实 是电调出了问题。摸了一下电调,在不接电机的情况下,部分元件发热很大,才几分钟就烫手了,估计是电调里的元件之间短路了吧。估计是没法修吧,只能看看跟老板换货了。
只是可惜了我的v2216电机,冒了一次烟,不知道还能用多久,估计里面的线也是快坏了。就怕上天后电机里面的线突然短路,炸机可能性要大不少啊。

网友:
才买几天,和经销商联系,应该能还的。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A:
多大电压   多大浆

网友:
调换一下位置电机 看看是不是电调问题,还有机子整体配重 平衡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电压   多大浆

电池是3s,11.1v
桨是1047桨。

网友:
电机坏了检查电机线圈是烧吗还是进去东西给打了,联系郎宇售后换一个

网友:
电调坏了或者电机内部短路。LZ这个状况可能已经导致俩都烧了。。。

网友:
电机要么1 .严重堵转 2. 缺相 。只有两根钱在通电 。有一根接触不良 或直接是断线了 。检查有无异物掉在电机里 引发堵塞  重点检查电机与电调连接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