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油直论坛火起来。

楼主(2013-09-08):
本人使用神龙260油直,使用acewaypoint地面站。有较长时间没有用自驾模式了(姿态和姿态巡航),今天把飞机都调好,用调参软件设好参数,重新校准了。起飞前校正了GPS,状态正常(灯不闪)。拉火起飞后,手控状态正常,基本可撒手,飞行良好(悬停螺距为7.5,挂载了约4公斤载荷)。但切姿态模式后(半自驾),飞机不能稳定,但能控制(不能撒手,一撒手会快速飞离)。切手控降落后,检查IMU反馈方向是正确的,实在不知是什么原因,试了几次,现象是一样的。问过代理,问题没有解决,想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是震动大吗?确实闪白灯,怎么解决?

网友:
_____"一撒手会快速飞离"____(飘走)
显然是 飞机重心偏差大,或者说飞控 装歪了。

大疆 不是宣称 姿态模式 能稳定住么 ??

俺 多次问他们:在一架重心发生变化的直升机
上装 大疆的 Naza-H 究竟还能 稳定住么 ??

—————————————————————
例如 汽油消耗了,油箱空了 重心就变化了。

网友:
不过:俺还是 相信:你 大疆的 这个飞控

比 550元 的 APM 飞控 要好。(请看:)

透露:APM飞控装上大油机,减震结构符合IPV4防水、雨天也出勤。 ...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