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的钢板焊接焊缝,,想用自动焊,是否需要氩弧焊? ...
1.2mm的钢板焊接焊缝,,想用自动焊,是否需要氩弧焊?还是用二保焊就可以?

楼主(2013-09-08):
厂里一直想找一些自动焊接的设备,减轻焊接工人的劳动强度和技术要求,有朋友说1.2mm厚度的钢板用二保焊会变形,所以来请教一下诸位;
如果哪位正好经营此类产品,不妨自荐一下,呵呵

网友A:
氩焊,二保焊,板都会变形,就不知道激光焊会不会变形

网友B:
先亮下焊接样品,大家才好给意见

网友C:
1.2mm肯定用二保焊,成本低又容易实现自动焊接,氩弧焊一般用于不锈钢的多,成本太高。那些汽车厂自行车厂不都是二保焊吗。

网友D:
1.2MM应该称不上钢板,铁皮还差不多!

网友E:
焊接就会产生变形,区别就是变形量大小的事。

网友F:
直缝就用直缝专机嘛,弯缝的话哪个都没办法

楼主:
多谢诸位,查到有CO2焊机附加的自动焊小车,可以完成直缝自动焊,现在就怕焊接后1.2mm的板材变形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亮下焊接样品,大家才好给意见
我设法用钢板摆几个样子,拍照片发上来

网友G:
二保焊机有220V供电的吗?确实氩焊成本高,大功率焊铁时两三下就要磨针才可以用

网友H(2013-11-10):
如果焊缝很规则,可以用水冷夹具减少变形量
完全不变形是不可能的

网友I:
在焊接材料下面用紫铜散热 会改善一下吧!

网友J:
这要看你需要满焊还是规则的点焊了,,点焊的话用二保焊问题不是很大,满焊就不行了 ,可能的话也可以用对焊机

网友K:
银象的焊机不错。我有一台270的专焊冷板。热板。冷板变形小一些

网友L:
焊接就会有变形,1.2的板看你要求变形量多少了,二保焊的希望不大,要不你用等离子弧焊?30A就能焊接

网友M:
薄板焊接关键是焊机,有台好焊机才行,然后是焊接电流电压的合理性,热变形是难免的,要靠工艺和工装来优化了,自动化焊接机器应根据你的产品来定,从焊接小车到机器人根据实际需要来定。
我也在搞自动化焊接,欢迎大家来和我交流!

楼主(2013-12-13):
想要先解决比较方便的手工焊,焊接目标是1.0-1.5的不锈钢板和冷板,
最近盯上了一个带脉冲功能的氩弧焊机,哪位用过? 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G:
我已经买二保焊机但还没有买瓶充气

楼主:
呵呵,降低要求,手动焊接,不变形算数,目标是1.0-1.2mm的钢板和不锈钢板

网友N(2022-05-21):
快十年的帖子了,现在的激光焊机相当方便了,而且价格也不算贵!你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