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解答 外转子电机的几个比较专业问题

楼主(2013-09-08):
外转子定子长度和KV值得关系是如何的请高人解答  1 比如同等绕线圈数 电机长度长一倍KV值如何变化
2 同KV值 外径一样的电机 是定子长圈数少的省电还是 定子短圈数多的省电  这两种的鉄损如何
3 瓦型磁钢 对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  4 如何确定电机磁钢的厚度 或者说如何知道定子产生的磁场强度不大过外转子的磁钢强度

这些问题我想是很多发烧模友都困惑的 在此先感谢解答的模友!

网友:
你问的问题专家都无法回答你,继续潜水去吧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难道LZ要直接做电机?

网友:
1. 简单可以回答: 铁芯 和磁钢长一倍kv减 一半 。
2. 长的省电还是短的省电这个都有可能,看功率大小来选的,如果工作在小功率区域建议短的,因为如果小功率选大功率电机会有部分功率耗在铁损上反而不省电,也就所谓大马拉小车,吃的多而干活少,电机功率因数低。
3.瓦形磁钢磁能使用率高,尺寸可以最小化。 如果铁芯的饱和度高可以用厚点磁钢,这个我个人是评经验选的,比如铁芯饱和磁强2T ,磁钢可以做到能让铁芯主磁路有大于1t的磁强 如1.1t  而不会因为电流过大而去磁。但又不能太大磁强使铁芯过饱和而电机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