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哪的问题,我嘞个去

楼主(2013-09-08):
今天把杜邦线买回来,接上接收机跟飞控,发现什么反映都没。接收机灯不亮。发射机是开着的。晕了,到底是哪 坏了呢
问下电调上电一定会有声音吗? 我电调接上电机上电是没有声音的,但是通过电调接飞控,飞控板会先闪蓝灯之后就一秒闪一次红。是电调坏了吗?
另外通过飞控接上接收机后,接收机也没反映,灯不亮
到底是哪 坏了啊,

1. 接电调电机飞控的状态

2.接电调电机飞控,接收机的状态

3. 只接电调电机和接收机的状态

网友A:
看看电调是不是插在接收器的油门插头上,你这情况可能油门接错了

网友:
是不是发射机与接收机没有对上频呀

网友B:
天地飞的接收机···如果是没对频的话是红灯常亮的,对好频的话是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调是不是插在接收器的油门插头上,你这情况可能油门接错了

就油门上的,三通道。电调是不是坏了,电调上电没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调是不是插在接收器的油门插头上,你这情况可能油门接错了

是接在油门上的,第三通道。电调是不是坏了,电调上电没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的接收机···如果是没对频的话是红灯常亮的,对好频的话是不亮的········

没有对频呢,接收机一直没有反映。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坏了。

楼主(2013-12-19):
引用 楼主:
没有对频呢,接收机一直没有反映。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坏了。

前辈,能给讲下天六A的接收机杂对频么。我是新手,今天又买个了接收机,不知道杂对频。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