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电调求助

楼主(2013-09-08):
想做个低成本的四旋翼,请问新西达的那种黄皮30A电调靠谱不,我用郎宇A2212电机,兔子飞控,八寸或者十寸桨,不载重,就是练手飞飞的

网友:
都用朗宇和兔子了,还用新西达的电调啊

网友:
中特威的AL系列或B系列都可以考虑用,他们电调质量还行.

网友:
千万别。。ztw新的spider好像可以。。。还有就是可以买天行者。。然后自己刷BLHeli(不刷也行)

网友:
没什么不行,完全可以,练手还是实惠的好
但是多旋翼根本用不了这么大的电调,我3300克的六旋翼,电流才4A……

网友:
phantom 全套 3000全新要联系我

网友A:
QQ154792987注明phant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154792987注明phantom

TB 全新2800  亲

网友(2014-04-12):
法规和积谷防饥

网友:
恩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网友:
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