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 四旋翼下降慢,风飘走问题。

楼主(2013-09-08):
四旋翼 在高空 遇到气流下不来又不能油门太小,要怎样 设计快点下来?
想想 直升飞机快速下降有大桨高速的惯性保持平衡 加上负螺距 ,可以极速下降。四旋翼能不能搞单独电机个下降时启动高速旋转的平衡杆使机身稳定不漂 就像玩具拉马那样,再加上一个反推桨 帮助快速下降。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1,多旋翼飞行器本来就不抗风。所以一般风大都不飞的。
2,遇到上升气流飞丢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别飞太高了。
3,微风天起飞时记得一定要在站在上风区,保证起飞瞬间飞行器是远离你的(安全!)。
4,微风天降落时飞行器在下风区顶风飞回来并且慢慢降落高度比较平稳,别飞到上风区顺风飞回来的途中降低高度。因为风力是随时变化的,顺风回来降低高度时飞行器很难保证姿态稳定。这一条和飞固定翼是一个道理 !!飞固定翼都是顶风降落的,顺风降就等着炸起落架吧。

网友B:
其实降落快点,方法很多,自己感悟比较好

网友:
你这个想法可以有,呵呵。不过多旋翼飞控为了保持平稳下降慢是正常,如果快估计头就大了,呵呵

网友C:
你的四旋翼太轻了,换块大容量电池试试看。我每次飞都要上一次高空,从来没遇到过下不来的时候。直升机大桨的陀螺平衡作用不大的,不然就不需要三轴陀螺仪了。

网友:
经常飞飞,多练习一下掌握操控手感,就能得心应手了!!!

网友D:
LZ是什么飞控?有GPS吗?

网友:
保持俯仰向前、慢慢降低油門斜著下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什么飞控?有GPS吗?

LITE +GPS,咋啦。你呢飞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四旋翼太轻了,换块大容量电池试试看。我每次飞都要上一次高空,从来没遇到过下不来的时候。直升机大桨 ...

哦学习了! 我是也想把机身 这个最轻的,电池最大的哈哈。

网友:
我用NAZA V1模式下不漂呀

网友D:
我用NAZA V1在GPS模式下不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NAZA V1在GPS模式下不漂呀

哦》亲们!我是畅谈 这样做出 高速 下降的四旋翼来! 不是一些遇到气流下不来吗?怎么改进抗风四旋翼,高速下降的四旋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多旋翼飞行器本来就不抗风。所以一般风大都不飞的。
2,遇到上升气流飞丢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别飞太高 ...

有道理!学习。一般别飞太高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亲们!我是畅谈 这样做出 高速 下降的四旋翼来! 不是一些遇到气流下不来吗?怎么改进抗风四旋翼,高 ...

上升气流大了,直升机负螺距也不一定能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降落快点,方法很多,自己感悟比较好

例如呢?摆杆断电,自由落体,然后再摆杆推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例如呢?摆杆断电,自由落体,然后再摆杆推油?

高度高有很大施展空间
我们知道飞行器有重力,还有升力,那么怎么样***下降但又不出意外,
当然就是匀速下降,保持重力、阻力和升力平衡,做到这个需要图传及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