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450有副翼调舵机遇难题

楼主(2013-09-08):
新人450调机加急求助:请大侠看看。。。本小弟Q441503734

是不是混控出问题了,右手控制升降舵机不动,左右只动螺距的舵机,前后不一致。o(︶︿︶)o

混控看了,只可以设置,单舵机然后,CCPM120 140 90  我设置的CCPM120°  然后混控量都是100%默认的

顺便问下,有个舵机固定舵机臂螺丝断里面了,要换齿轮了估计没什么办法吧,舵机怎么拆,直接一拔吗。

AR6100E接收  接线是
AUX1 螺距
GEAR 陀螺
RUDD 尾舵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RO 电调
BATT

网友:
第一通道有关是油门才对吧

楼主:
什么啊,连接什么感觉没接错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右手,烦死了

网友:
请楼下大神回答,我也新手不懂只可以买到手飞

网友:
这个控没用过,不懂,等用这个控的大神教你吧,舵机应该装错了

网友A:
我是日本手,1是升降,2是副翼,3是油门,4是方向,5是陀螺仪,6是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日本手,1是升降,2是副翼,3是油门,4是方向,5是陀螺仪,6是螺距,

没记错的话1是副翼 2是升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记错的话1是副翼 2是升降吧?

是的,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日本手,1是升降,2是副翼,3是油门,4是方向,5是陀螺仪,6是螺距,

这个1 2 3 4 5 6 怎么对应的。我接收机 根本没写 123456通道 只有英文啊。然后我对着插的绝对没插错啊,接收是英文表示各通道,然后遥控上是 1 23456 表示 我怎么对应啊

网友A:
选CCPM 120的斜盘模式,舵机的循序是,飞机尾巴对着你,靠近导轨的舵机插接收机通道2左前方的舵机插接收机通道6.右前方的舵机插接收机1.电子调速器,插3.陀螺仪插4.陀螺仪感度线插5..你试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1 2 3 4 5 6 怎么对应的。我接收机 根本没写 123456通道 只有英文啊。然后我对着插的绝对没插错啊,接 ...

呵呵,新手斗胆来帮帮你,正确的接通接收后,把控上所有舵机的正反向开关都打到正向,推油门(别忘了拔掉电机线),看是哪个舵机跟你对着干,那就直接在空上把他反过来,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CCPM 120的斜盘模式,舵机的循序是,飞机尾巴对着你,靠近导轨的舵机插接收机通道2左前方的舵机插接收机通 ...

就是这么插的  因该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新手斗胆来帮帮你,正确的接通接收后,把控上所有舵机的正反向开关都打到正向,推油门(别忘了拔掉 ...

就2个舵机设置了反向,推油门十字盘水平上升,问题是右边控制飞机稳定,根本不对,右手摇杆升降舵机根本不动的。感觉因该是混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2个舵机设置了反向,推油门十字盘水平上升,问题是右边控制飞机稳定,根本不对,右手摇杆升降舵机根本不 ...

新建一个模型试一下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