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飞行,拍了段小视频,还有个奇葩的事情,关于达普电池的

楼主(2013-09-08):
今天充电,很奇葩,4S5200电池,3.7V开始充,充进了6000多毫安,电压还没到。难道我买到好货了?上图片 还有个视频在上传,等下发连接,3.87公斤重,4225电机,610KV,为了配重,前面挂了块480克的电池当作狗台的重量试飞的,飞了12分钟。降落电压3.7V动力电源4S10400毫安。大家看,这个飞行时间怎么样?上个X8的照片

网友:
这么好的视频,还有沙发坐。。。。

楼主:
视频审核中,电池现在已经突破7100毫安大关,丫的是我充电器不好了吗?

楼主:
刚发现,充电时插着并联线,2组电池同时在充,难道是这个原因?因为充好1组后,后面一组直接跳过没充,现实电压4.2了。是因为并联线插着所以同时2组电池在充么?

网友:
沙发的哪里看到视频了啊,,,,,楼主的电池真好啊,,一样买到虚标电池的我,,怎么是相反呢,,汗

网友A:
楼主X8旋翼距多少?

网友:
双电机的啊

网友B:
四旋翼何必这么弄呢 要载重可以6旋翼啊 应该也比这个时间长吧

网友:
楼主人品好所

网友C:
一直在等你的机子试飞的视频,好像有点重,我的4822电机的,全部负载3.1公斤,电池是5000的,换成10000的也是3.6公斤。我的新机架在做模拟架子了,先用亚克力做,在换成CNC铝合金的。看来碳纤的机架固有问题还是无法克服:中心板、电机座、管夹和螺丝。老弟多出来的重量都在这里了。

网友D:
并充,乘以2啊,那你这电池容量少很多啊

楼主:
视频来啦
自己飞自己拍的,不是很好,大家见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X8旋翼距多少?

无间兄,轴距680的,一个个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旋翼何必这么弄呢 要载重可以6旋翼啊 应该也比这个时间长吧

之前也是六旋翼,但是大,不好携带,现在四旋翼一个方便携带,在一个,安全,停个电机无所谓。哈哈六旋翼就不行了,零度貌似不能六旋翼停一个安全降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等你的机子试飞的视频,好像有点重,我的4822电机的,全部负载3.1公斤,电池是5000的,换成10000的也 ...

老高,是啊,太重了。当初我以为3600克的样子,没想到有这么重,视频来了,你看下,稳定性怎么样,哈哈,你现在的进展如何了?我刚在下层桨换了1260桨,等下去试飞看看有没有改善,因为上午飞后发现上面电机比下面的热一些,说明上面吃力下面的电机没出什么里,想换1260桨把上层桨的气流加速。不知道可行否,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充,乘以2啊,那你这电池容量少很多啊

是的,2组电池加了并联线后变成并充了,也就说每组只有3500毫安充进去,哎,白高兴一场,看来电池不咋的啊。

网友:
强健的体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等你的机子试飞的视频,好像有点重,我的4822电机的,全部负载3.1公斤,电池是5000的,换成10000的也 ...

刚才桨换好后,去飞了下,飞行时间多了2分钟,没有反扭现象,但是在距离地面近的时候上下跳动,1238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飞高后没影响。报警电压一样,飞了13分钟,报警一响就降落,降落后电压为3.76V左右,比之前上下都1238桨多了2分钟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等你的机子试飞的视频,好像有点重,我的4822电机的,全部负载3.1公斤,电池是5000的,换成10000的也 ...

老高,你现在用的什么狗台?飞越的吗?我也想入狗台了,你的是黑狗还是银狗啊?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高,是啊,太重了。当初我以为3600克的样子,没想到有这么重,视频来了,你看下,稳定性怎么样,哈哈, ...

我的机子已经设计完了,明天开始做样了,修改后上cnc,全铝结构的,大概只是脚架要拆一下,装箱还是无压力呀。
视频看了,稳是肯定的,没有升高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高,你现在用的什么狗台?飞越的吗?我也想入狗台了,你的是黑狗还是银狗啊?感觉如何?

我有两个狗台,飞跃的不错,也有毛病,每次飞完了要拆下来才能输出视频。我是黑狗,只是我的“会声会影”不认它的格式,要转换一下,以前没经验,转换时换成低清的了,现在已经会转成高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桨换好后,去飞了下,飞行时间多了2分钟,没有反扭现象,但是在距离地面近的时候上下跳动,1238没有发 ...

哦,那我倒要试试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高,你现在用的什么狗台?飞越的吗?我也想入狗台了,你的是黑狗还是银狗啊?感觉如何?

飞跃狗台,黑狗,我有两个狗台,飞跃的比较好。黑狗很皮实,但也很容易死机,要取下电池静置一会就行了,准备两块电池吧

网友E:
对于x8结构担心的还是效率问题
有个对比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于x8结构担心的还是效率问题
有个对比就好了

X8的飞行时间比同重量同电池情况下的六旋翼稍微长一点点,之前飞六旋翼,重量3700多克,飞13分钟差不多,现在3800多,也是飞13分钟。低的不是很多,个人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跃狗台,黑狗,我有两个狗台,飞跃的比较好。黑狗很皮实,但也很容易死机,要取下电池静置一会就行了, ...

老高的黑狗多少买的?我也想搞个狗3和狗台了,飞越狗台你什么价格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高的黑狗多少买的?我也想搞个狗3和狗台了,飞越狗台你什么价格入的?

这两个都是网上买的,黑狗是裸狗,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都是网上买的,黑狗是裸狗,1500,

连接还在不?我找的裸狗都是1800多的么,连接给我个吧,谢谢啦

网友:
冲进去3000多很正常,另外, 要考虑 冲进去的效率

网友F:
你这样并冲容易吧充电器烧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样并冲容易吧充电器烧了的

那次是失误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桨换好后,去飞了下,飞行时间多了2分钟,没有反扭现象,但是在距离地面近的时候上下跳动,1238没有发 ...

贡献,绝对是贡献,早就听说:双层桨设计的效率会有所下降,您的设计完全可以抵消这个下降。我用我的计算工具算了一下,按您的配置相同配置和重量,如果6旋翼飞12分钟,8旋翼应该在14.5分钟以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最佳8旋翼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贡献,绝对是贡献,早就听说:双层桨设计的效率会有所下降,您的设计完全可以抵消这个下降。我用我的计算 ...

你用的什么计算工具?方便发我个吗?我也想要个一来提前算下。飞13.30分降落后电压基本都在3.76左右,看来飞14分钟还是有希望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还在不?我找的裸狗都是1800多的么,连接给我个吧,谢谢啦

我的新机架改了两稿了,都是先用亚克力雕出来再看效果,1:1的,今天最后定稿了,会给你个惊喜的,还是13寸浆,4s的,同等结构轻易换成17寸浆6s的。反正我现在只是带狗台。13寸10分钟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机架改了两稿了,都是先用亚克力雕出来再看效果,1:1的,今天最后定稿了,会给你个惊喜的,还是13寸 ...

我的已经挂微单云台了,700多克,桨在等14寸的桨。放假了去飞下,看看云台效果。X8结构我觉得挺好,在做一个大的,挂三轴单反云台,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计算工具?方便发我个吗?我也想要个一来提前算下。飞13.30分降落后电压基本都在3.76左右,看来 ...

计算工具地址:

http://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xNzE0MXw5YWQ2YWU0ZTZmMDFmYmZhMDQ5NzlmMjRkY2U1YjY3Y3wxNzc0NTMyOTQ1&request=yes&_f=.swf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计算工具地址:http://heizhizhu236.svfree. n e t

额,网页错误咋回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网页错误咋回事啊

由于论坛屏蔽,不能直接链接外部网页,复制下面这个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论坛屏蔽,不能直接链接外部网页,复制下面这个地址即可

牛,这个计算软件做的不错!谢谢啦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桨还有多些电机的选择就更好了,郎宇的电机型号太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这个计算软件做的不错!谢谢啦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桨还有多些电机的选择就更好了,郎宇的电机型号太 ...

可以直接任意输入自己的数据,当数据库没有该组数据时将自动保存,方便再次使用。

网友H(2013-10-12):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狗台,飞跃的不错,也有毛病,每次飞完了要拆下来才能输出视频。我是黑狗,只是我的“会声会影” ...

下一个 威力导演10 破解版 的吧 操作和会声会影差不多 功能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下一个 威力导演10 破解版 的吧 操作和会声会影差不多 功能多很多

老人恋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贡献,绝对是贡献,早就听说:双层桨设计的效率会有所下降,您的设计完全可以抵消这个下降。我用我的计算 ...

最佳8旋翼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佳8旋翼的效率是多少?

不太清楚,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xNzE0MXxhODdiZGZjMzNiMWI0MDEyYzU0YTYxYzg5ZDA4M2ZlMHwxNzc0NjA0Njg5&request=yes&_f=.swf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新机架改了两稿了,都是先用亚克力雕出来再看效果,1:1的,今天最后定稿了,会给你个惊喜的,还是13寸 ...

也想自己搞个机架,可惜没学过CAD,不知道怎么画,朋友工厂有数控机床,能分享您的图纸吗?QQ920958993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已经挂微单云台了,700多克,桨在等14寸的桨。放假了去飞下,看看云台效果。X8结构我觉得挺好,在做一 ...

关注你的四轴8旋翼挂微单的结果,最近有什么新结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你的四轴8旋翼挂微单的结果,最近有什么新结论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40新架子出来了,还有异形六轴也在酝酿中呢。

网友J(2013-11-23):
我也希望有这种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希望有这种机器

多潜水,以后也会有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740&page=3#pid11194172这是现在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