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碰到一个抓破头皮也想不通的事~~~~求解!

楼主(2013-09-08):
昨天测试我和朋友的四旋翼,我的配置:F450、naza LITE、好盈飞腾30A、朗宇V2216 900KV、无刷云台+狗,起飞重量1550克。朋友机架是蝗虫碳纤维机架、单轴云台+狗,起飞重量1600克,其他配置一样。云台都是用一块1300电池单独供电。我们用同一个充电器充好的同一款2200新电池测试悬停时间,我的4分钟,朋友的6分钟。我真的想不通问题再那里。要说不同的地方除了机架就是我呢重心靠前,起飞都是先前倾一下。朋友的重心在中间。但重心影响电量我真没听说过。求各位大神帮解。。。。。。。。。郁闷死了

网友A:
就是重心哦!有一边多重点..那边的电机肯定会多用力.就多烧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重心哦!有一边多重点..那边的电机肯定会多用力.就多烧电的

是啊,但是另一边轻,电机转的慢就省点了啊,互补一下应该是不影响电量啊,我觉得

网友:
楼主是来秀视频的,剪得很棒!

网友:
轴距小有影响

网友B:
还有桨是不是一样大,大桨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桨是不是一样大,大桨时间长一点

桨是一样的

网友C:
下来之后电压一样啊?能充进去多少电一样啊?
还有就是是什么让你决定四分钟就下来的?BB响?那可能你的BB响不准。
建议电池充满交换电池再测,如果有BB响就交换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之后电压一样啊?能充进去多少电一样啊?
还有就是是什么让你决定四分钟就下来的?BB响?那可能你 ...

我两都用他的电池,同等条件。下来都是3.8

网友:
滑翔机这样起飞真过瘾。楼主,视频背景音乐是叫什么?音乐很有气势。

网友:
哈哈,视频那个哥们专业甩飞机的?

网友D:
真是重心问题,靠前了前面的电机功率肯定大,功率大了一般来说效率会降低,超出了一定范围会很快降低加发热,接下来发生什么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重心问题,靠前了前面的电机功率肯定大,功率大了一般来说效率会降低,超出了一定范围会很快降低加发热 ...

好的,谢谢你。我调下重心在试试看

网友:
漂亮的飞场  漂亮的JJ

网友:
最后真正的 大鸟出来 说了一句 愚蠢的人类 我这才是真正的飞行

网友:
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和你朋友换块电池,如果还这样那就是鸡的问题

网友:
这个也没什么吧,2分钟,你知道的是各种配置,还有很多未知因素呢,电池质量,各方面,只是打个比方,有很多未知因素的!

网友:
四分钟,??????起飞降落,,,,估计就完了。。。还不如不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另一边轻,电机转的慢就省点了啊,互补一下应该是不影响电量啊,我觉得

并不互补的,转速高了效率就下降了哦

网友E:
和飞机的感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
话说视频做的真的不错。

网友F:
最好是调好重心, 电机功效不是线性直线,不是谁费力了另一个就省下同样的力。
另外,这是 飞机平衡 要和力矩为零, 重心考前,前面的电机离重心近,需要的力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另一边轻,电机转的慢就省点了啊,互补一下应该是不影响电量啊,我觉得

。。。。没那么简单互补正好就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好是调好重心, 电机功效不是线性直线,不是谁费力了另一个就省下同样的力。
另外,这是 飞机平衡 要和 ...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飞机的感度有没有关系?

板师,感度已经比你呢高30了,如果调低了就反应太慢了。你呢摇晃我估计就是横滚感度低了

网友:
视频不错
续航和电机 桨 电池 重心 等 都有关系

网友:
我还没挂云台,就光裸机也只能飞5分。你下来摸一下前后电机温度是否一样。
5分钟续航,冷却10分钟,4C充电。7块电池互换就可以实现不间断的飞行。

网友:
求楼主后续,挂云台大部分的人重心都是靠前的吧,等待楼主后续试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