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改造好小车床的,帮忙加工个零件(有偿)

楼主(2013-09-08):
这个是两边有螺牙的,  标示21和19的那边应该是1/2的管牙,  另一头是M22X1.25的 牙,  有没有哪位高手能做?  材料PVC 或者POM也行.  内部的牙不用做,打个9mm的通孔就可以了.

楼主:
50次查看了,没有一个回复啊,桑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0次查看了,没有一个回复啊,桑心啊

做这个10分钟搞定,可惜你不在我隔***壁,邮费比加工费贵

网友:
锥形管螺纹没两把刷子不好车

网友:
你要是不着急 我可以做

网友:
9494..........做倒是容易,94那邮费够做一二十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