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3-09-08):
请问锂电插头上的焊锡是不是跟普通焊锡不同呢?
我用的60W的烙铁,我买的普通焊锡(Sn63%,0.8mm)一碰就化,可锂电上的焊点烫了半天才化开(起码有15秒),连XT60插头都烫化了~~是不是有什么技巧呢
请知道的大大说一下,谢谢啦

网友A:
要用松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松香

我说的拆焊锂电上原有的焊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才能熔化焊点上的焊锡

网友:
用100W以上的电烙铁!

网友B:
电池上或者其他元件上面的焊锡,由于烙铁的热量传输过去后,会被元件其他部分吸收,也就是说你要加热整个元件才能让焊锡化开,所以一定会比单独接触焊锡要长时间。

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或者其他元件上面的焊锡,由于烙铁的热量传输过去后,会被元件其他部分吸收,也就是说你要加热整个元 ...

是这样啊,可是也不至于把XT60都烫化了才拆开把,太凶残了

网友:
进来学习。xt60都烫化了哇,有点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拆焊锂电上原有的焊点~~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才能熔化焊点上的焊锡

就是焊点要用  - = 烙铁头沾松香  然后熔焊点是很快的

网友:
烙鉄一定要加熱到足夠溫度,上點錫在烙鉄頭,不難拆的
60w已經很足夠了,拆6mm蕉插大約只需要十秒左右,xt60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