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四旋翼机架,这样的强度行么?

楼主(2013-09-08):
三轴折叠很爽,根据这一个螺丝的思路想四旋翼折叠,很自然就想应该是两个三轴中心板头尾对上差不多,于是明白了为什么论坛里出现这些异形四旋翼了,就想自己也画画试试,画出草图如下: 照的可能不太清楚,下边的两个机臂向上折,本想全部塞入中心板里,中心板宽度设计为7CM,可以把1CM碳方管夹进去,还能留出足够大小(如果想上下板对穿螺丝固定飞控的话),但电机按直径3CM算,机臂完全进到中心板中,电机卡在中心板上的情况下(一侧电机进去一半,加碳方管中心线进去一半,就是2CM,两侧共4CM),那个地方留出的碳板仅有3cm,有点细了,于是往外让了让,让碳方管机臂中心线对齐碳板边,这样图中碳板那个比较细的地方能达到4CM,正常板的宽度是7CM,当上边的两个机臂折下来的时候,也基本不阻碍,大约形状如图,中心板上宽17CM下宽解11.5CM,长为28CM,四旋翼的轴距为55CM,请大家帮看看这样设计受力合不合理,强度够不够,中间长方形和上面半圆抠掉。上面两个机臂是按三轴的120度画的,下边两臂间本来也是120度,但中间不够折叠机臂长度了,角度又加大了一些。下两臂碳方管是20cm,上面两臂是18cm,中间正方形为5*5飞控位置,小圆为电机,大圆为桨范围,桨是1047桨,半径13cm,中间对穿中心板用螺丝紧一下的话,可以增强折叠机臂的固定强度吧,飞控不安在对穿螺丝上,用双面泡棉胶粘的话,会不会增强减震效果呢??

2013年9月11日 ---又想到一个折叠的中心板做法,不知可不可取,这回小多了,不用那么长了,这个图只是个样式,比例不准,绿框为中心板,下方的十字交叉的方框是飞控板位置,红线为打开机臂,蓝线为折叠机臂位置,小圆孔为螺丝孔位,飞控板只标注了孔位,需要粘在中心板上,不能对穿螺丝,四个轴都朝下折,这样中心板大约是13*10就够了,电池靠下挂,平衡重量,挂载件位置先没考虑,这样中心板不至于像异形机架的那么长了,和三轴估计差不多,同样也是不知道强度会如何,请大家评判一下!!!底下两臂折叠的中间要在上下中心板间加工块,上面也需要,在图上没画这个,有时间手画个准的,看一下尺寸,这个尺寸估计200*300的碳板可以做一副四旋翼的,一副三轴的。

网友A:
我一直怀疑折叠机架的强度,所以至今不敢用

网友:
类似这种机臂向中心板折叠的坛子里已经有人发帖自制飞过了。

网友B:
这个是论坛里找到的,对你应该有点帮助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495

这个是实验原型机,现在已经修改到最终版了

网友:
大扳手样的机机    支持楼主打样弄出来

网友:
仿真分析一下就O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495

这个是实验原型机,现在已经修改到最 ...

现在第二批是最终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第二批是最终版吗?

第一批都修正到最新版的了

楼主:
连饭团大侠都来了,我不是抄袭别人思路,是才想这个东西,我也没研究过CAD,只是在纸上画着玩,只想请教一下,我的这个尺寸550轴距,中心板上边17下边12高28,板的大小强度够不够!特别是那个卡进电机的地方,是不是有点细了??饭团大侠中心板的尺寸是多少的?

楼主:
板只是最基本的大小,镂空和挂载件打孔什么的全都没看呢

网友:
可以,,,加油做吧,,哈哈,,大家都开始做这种的了

楼主:
今天只两块电,三轴飞得挺过瘾,暴力起飞,平稳降落,离地半米左右悬停,侧飞,手接,拔电,折叠,走人,挺顺手,感觉老外那个折叠三轴设计确实不错,折起来手拿着很方便,手握的地方是7.5-8cm宽,折叠四旋翼设计不到这个宽度,手握还是不得劲儿,也只能是折起来扔进铝箱子,不适合我玩.....
这个支脚要是不用扎带(扎带还是立了功了,有几次失误落地猛了,都是扎带直接减震把自己牺牲了),可以用一个螺丝钉拧得稍紧靠一点,也可以随手贴机臂一折,反正是它只为起飞,降落时就让它平降,有时可能不方便手接,再有一个就是GPS,这个东西,大家都高高架起,不架和架有多大的区别??反正我没架时贴着飞控上面的盖板平放也没见啥影响,这个东西手边没有现成的折叠的东西给它用。
在江堤上放视野很开阔,突然想起一个定高问题,低空定高有人用的超场波,要是从江堤起飞,低空定高,飞出去,会不会出问题呀,江堤离下面大约是落差有10米,只是突然想到的,我是没有超声模块。

网友:
最近很流行这个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只两块电,三轴飞得挺过瘾,暴力起飞,平稳降落,离地半米左右悬停,侧飞,手接,拔电,折叠,走人,挺顺 ...

找根无线路由器天线,现成的折叠就有了,把天线座拧板上,把天线拧上就OK!

网友:
呵呵。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折叠的好。

网友:
折叠的方便,强度是个问题

楼主:
一楼重新发了个样式,不知行不行,还是折叠四旋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怀疑折叠机架的强度,所以至今不敢用

折叠没有错,只是看你怎么固定,舰载机的机翼都是折叠的,没出过事吧

网友(2013-10-08):
引用 网友E:
折叠没有错,只是看你怎么固定,舰载机的机翼都是折叠的,没出过事吧

老爷子就是有经验

网友:
支持楼主,我来学习的
我是个新手,过段时间也想自己弄个折叠四轴玩,目前山寨450 练习中

楼主:
固定?就依靠上下中心板夹紧,三轴完全可行,四轴的,现在也做了个样品出来,只是没飞,光有机架,折叠部分感觉和三轴一样,可行,最大问题,现在是重心问题,已新开贴,上了实物图

网友(2013-12-14):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论坛里找到的,对你应该有点帮助

饭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