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电位器开关上的圆圈螺母怎么拧下来?另外Futaba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3-09-08):
如题,遥控器的一个开关断了,手头有电位器,也不是什么大毛病自己修下就行,就是圆圈螺母太难拆下,不能用螺丝刀,老虎钳也不好拧下,不知该怎样拆下?
就是图上所指的螺母

顺便寻求大家帮助,Futaba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电位器上无牌无名,如果能找到一样型号的就没必要买原装的了

网友:
用钢尺从一边转。。。或者两个钢尺同时转。。螺丝刀也可以,就是不稳。容易滑。。

网友A:
两把一字起子,各插一个缺口,对着转动,一般都能搞下来。

网友B:
哈哈,我用最方便的方法,一把剪刀一切搞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把一字起子,各插一个缺口,对着转动,一般都能搞下来。

试了,太难使上劲了

网友:
里面拧,别管外面

网友:
有专用工具滴,不过可以用土办法伺候

网友:
那么大的两个缺口你看不见????????

网友:
有专门的螺丝刀 网上有卖

网友:
游标卡尺最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用最方便的方法,一把剪刀一切搞定,哈哈

多谢啦,已经用剪刀完美解决

楼主:
顺便寻求大家帮助,Futaba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电位器上无牌无名,如果能找到一样型号的就没必要买原装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寻求大家帮助,Futaba的电位器是什么型号的?电位器上无牌无名,如果能找到一样型号的就没必要买原装的 ...

这样的开关,淘宝上面只有50块左右的,其它都是短柄的,太硬,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开关,淘宝上面只有50块左右的,其它都是短柄的,太硬,不好使。

硬倒是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要和原厂的尺寸相同就行,断掉的那个开关也是短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倒是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要和原厂的尺寸相同就行,断掉的那个开关也是短柄的

尺寸好像都差不多,可以直接换。

但是、但是,那个完全没有手感,扳动的话,整个遥控器都在震动,真正遥控的时候拨动这个开关是很悲剧的事件,我以前改振华遥控器的时候试过,太难受了。

网友C:
PFD-钮子开关.上x宝搜,這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FD-钮子开关.上x宝搜,這东西不错。

太感谢了,就是这个!

网友D:
要特別注意這些開關的固定螺紋處,這有兩種規格一種是 M6,另一種是 M6.2 的,看起來差不多實際上差很多。
Futaba 是用 M6,而大部分的這種開關都是 M6.2,買錯了原先的漂亮螺帽就會無法鎖回去,只能用開關附的醜醜六角螺帽。

网友E:
futaba的是在台湾那边定做的,注意futaba的引脚是偏的,不是在开关中间的。
淘宝搜索可以找到引脚在中间的,手感也很好,大概10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特別注意這些開關的固定螺紋處,這有兩種規格一種是 M6,另一種是 M6.2 的,看起來差不多實際上差很多。
...

嗯,我手头上的就是M6.2的,大了一圈,而且螺纹也和原装的不一样,如果能买到漂亮的圆圈螺母就好了,这样可以买到比原装更好更便宜的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的是在台湾那边定做的,注意futaba的引脚是偏的,不是在开关中间的。
淘宝搜索可以找到引脚在中间的 ...

谢谢,已经找到同款开关是ML-1AFSP的,外观一样,不确定引脚是不是完全相同,实在太难找了
说老实话,如果有JS找到同款电位器并且挂着原装电位器的名义把10元的东西卖出三十多的价,就大大地暴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同款开关是ML-1AFSP的,外观一样,不确定引脚是不是完全相同,实在太难找了
说老实话, ...

我的開關也是斷了一根已經很久,但是因為目前沒用到也就沒急著買與急著更換。

先前有貪便宜買錯一次就不敢再亂買,想想自己又不是在做生產要很大量而不過只要一顆而已,三十幾塊錢是還好,至少不用擔心買錯或是擔心品質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找到同款开关是ML-1AFSP的,外观一样,不确定引脚是不是完全相同,实在太难找了
说老实话, ...

偏置引脚的,如果一次订货10个,确实可以做到12块钱一个。
问题是,这10个,估计得多少年才能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