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S-X6P手机地面站的问题,有人帮我一下?

楼主(2013-09-08):
本人用的是YS-X6P在初次调参时,WIFI并用数传与手机客户端能正常联接进行调参.调完之后进行飞行试飞.这时,手机客户端地面站显示,通信断开字样,己经无法读取数据.求助,有遇到这样的朋友请PM我. 谢谢!
注:下电池,重新联接飞控,WIFI和数传再次断电重接电池后联接手机客户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1923759@qq.com

网友:
飞远了会提示通讯断开

网友A:
WIFI通讯距离有限,不知道你飞了多远,太远了必须路由器模式或者电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FI通讯距离有限,不知道你飞了多远,太远了必须路由器模式或者电台

我用了路由 直线头顶50m左右断连接这是啥情况

网友:
有可能的,和路由器有关系

楼主:
注:我是WIFI连接电台再与天空中的电台进行通讯,如果达到不能目视不可看的还说得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