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小白的问题

楼主(2013-09-08):
新人刚接触多旋翼,想问下多旋翼的飞控是不是可以替代接收器啊,本身就带了接收器的功能的吗?可以和任何的遥控器对频吗?

网友:
小白同问,谢谢LZ提供问题

网友A:
不同类型,两个都要

网友:
马上出的A2带接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两个都要

飞控是不是相当于固定翼的舵机的功能啊,是通过调节不同电机的转速来实现方向的吗?个人理解,求解答。

网友B:
据我所知至今没有集成接收机的飞控,除非是玩具四旋翼
遥控的种类太多了,不可能集成一个通用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至今没有集成接收机的飞控,除非是玩具四旋翼
遥控的种类太多了,不可能集成一个通用的接收机 ...

飞控是不是相当于固定翼的舵机的功能啊,是通过调节不同电机的转速来实现方向的吗?个人理解,求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是不是相当于固定翼的舵机的功能啊,是通过调节不同电机的转速来实现方向的吗?个人理解,求解答。[/ ...

固定翼也可以有飞控,但是基本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飞控的重要功能是维持机身姿态。可以说飞控就是控制飞机的电脑,人通过遥控器控制飞控,飞控来控制飞行器,

网友C:
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操纵四旋翼满天飞了!
不过两个月前,我和楼主一样白,连遥控器上的旋钮和开关都是干什么用的都搞不清楚!
但是我不会发帖问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现在已经可以操纵四旋翼满天飞了!
不过两个月前,我和楼主一样白,连遥控器上的旋钮和开关都是干什么 ...

不懂就要问嘛,作为一个新人,没啥不好意思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