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华科尔D10的模友注意啦!!!!+继续测试结果

楼主(2013-09-08):
今天居然发现华科尔D10控不耐热,太阳直射会导致控的程序错乱。事情是这样的,趁着今天下午操场没人去练飞自旋,操场周围没多少树,就直接站在操场中间飞。广州这个天还不算太热,估计30多度的样子。飞了一块电后换上第二块电,飞了大约1分钟的时候,(正在自旋中)。突然鸡鸡感觉没动力了,我赶紧推油,没反应。鸡鸡就直接落下来了,我运气不是一般的好,那时鸡鸡只有一米多高,掉下来只是有点歪,大桨和尾桨只是有点扫地而已,几乎零损失(我觉得我该去买彩票)。马上上前去检查,发现斜盘舵机在中立点上下来回摆动,幅度还比较大,锁尾舵机没动静。陀螺仪是红灯亮,显示是锁尾模式,我的是老姨子。可以推断不是失控。断了电去看控,面板正常,推了推油门这下发现问题了。正常情况下推油门面板会连续显示当前有门的输出值,这次不是,那个值是一卡一卡的,不连续了,一会是23%,一会儿是54%,一会儿是96%。总之,油门显示不正常了。然后我关控电,更奇葩的是出现了,开关落拉下来居然关不了了,毫无反应,我试着按ENT进入设置,还是无反应,六个设置键都没反映了。观赏电源开关差不多20秒左右才出现那个正在保存的画面,而且关机的那个“吡”的声音也不对,像嗓子坏了似的。我过了一会儿重新开控(还是在太阳直射的操场上),开控的时候正常开完后还是老问题,不得已结束了飞行。回到寝室重新开控(寝室开着空调,很凉快的),一切又正常了,只是说控而已,在寝室不敢连飞机试。经过我的分析,认为是太阳直射导致控的温度过高,引起内部单片机出错。控是黑色的,功率我也开到最大,太阳直射这几个因素加起来就是控过热。不过我也不肯定,明天早上早点起来,再来试试会不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昨天说好今天试试的,今天起了个早,7点起床去飞。结果还是一样,飞完第一个电后第二个电同样的问题出现了。这次是从4米多高的地方掉下来,炸坏了脚架。拿回寝室检查,横轴在玻璃上有一点点弯,其他正常,小炸而已。看来真的是控出出问题了,不知道是硬件坏了还是软件问题,这下只有返厂了。希望各位模友人品好点,别遇到我这样的事,维修好后继续上报告。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

控的话现在是没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暗伤,明天飞飞看。

网友:
好好检查吧!最近看到坛子里有关血腥得新闻都害怕了!

网友B:
我常中午飞也没事,检查下吧,不要一开始就说是控的问题

网友:
我的d7e也是在室外温度高的时候经常死机

网友C:
控没问题我的也是D10,我也在广州。。有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没问题我的也是D10,我也在广州。。有空玩玩。

我在大学城,你呢?

网友:
不会吧?我今天D10还没出现过这个问题、看来要注意一下

网友:
已经入秋了,这个天气应该不热了吧。

网友:
危险,怕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控没问题我的也是D10,我也在广州。。有空玩玩。

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02s飞着飞着猛推油门感觉飞机反而无力了。有时候翻身再翻过来时感觉推油门后飞机拉不起来很无力,或者有时候飞的时候一个动作角度有点大飞机也感觉很无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没问题我的也是D10,我也在广州。。有空玩玩。

有时候感觉又好着,好奇怪啊

网友:
同在广州,这段时间我的XG8老失控,难道也跟温度有关,但今天顶着太阳飞也没事啊,还想入个D10玩玩的,看了楼主的报告还是先打住吧。

网友:
别因小失大

网友:
我感觉不是控不耐热,根本就是坏了,楼主是一手控吗,反厂修吧

网友:
这个夏天一直用d10飞,没出现楼主的情况。

楼主:
明天再飞飞,如果出问题就返厂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常中午飞也没事,检查下吧,不要一开始就说是控的问题

支持国产神控,一定不是控的问题,要么是飞机的问题,要么是人品问题,还有可能是地球磁场的问题

网友:
楼主去北方吧

网友:
应该是个别零件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D10上星期飞CX250时,突然自动关机,害我的飞机从十多米的高度砸向地球,幸好只是飞机摔坏了,没伤到人。D10从此开不了机,不知道是哪边坏了?已送修了。
(说明一下:我的控使用一年多,没刷过固件,也没拆过机,控用锂电单节也不敢充超过3.95V)

网友:
14sg也失控,大家小心哦!

网友:
最近飞机的事听着是挺吓人的,还是多注意点

网友C:
RE: 用华科尔D10的模友注意啦!!!!

引用 网友D:
老师,请问一下为什么02s飞着飞着猛推油门感觉飞机反而无力了。有时候翻身再翻过来时感觉推油门后飞机拉不 ...

请问是无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无刷吗?

是无刷

网友:
我也看看我的控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无刷

检查一下电调的工作状况

网友E:
这可是神控呀我还想买呢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可是神控呀我还想买呢看来.........

我这只是个例,人品不高吧,大家还是要支持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只是个例,人品不高吧,大家还是要支持国产的。

对,支出国产,嘿嘿

网友F:
换个思路,不一定是控,有可能是接收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思路,不一定是控,有可能是接收机问题

接受有没有问题就不知道了,不过控变成那个样子肯定有问题,先把空修好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