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二代检查不到遥控器二号灯闪

楼主(2013-09-08):
我的玉兔二代检查不到遥控器二号灯闪,怎么动遥控杆子也没反应

楼主:
我的玉兔二代自检找不到遥控器 遥控是D10  我该怎么办

网友A:
飞控连上USB,接收机接好开控,油门拉杆最低时令相应的参数在1020~1080之间好像,不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通道正反向,在遥控器里面设置,那样就OK了,说明书里面都有的,95%的问题都能在说明书里面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连上USB,接收机接好开控,油门拉杆最低时令相应的参数在1020~1080之间好像,不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设置通 ...

其他通道也必须在1020-1080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他通道也必须在1020-1080吗

其他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用

还是不行 在电脑上就有反映

网友A: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

连电脑也是时有时无的

网友B:
你不能解锁吧?GPS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能解锁吧?GPS关掉。

没开GPS  自检找不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开GPS  自检找不到控

遥控的4个基础通道要跟玉兔飞控要求的一致,你检查一下
玉兔飞控把1~4通道的功能定死了,接收机接线要注意。

网友:
其他通道的值也要在一定范围内,我的天六就是,忘了当时是副翼还是升降通道不在范围值内一直检测不到遥控器,最后都改了改就好了

网友C:
我的也是二号灯闪,和lz一模一样,求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二号灯闪,和lz一模一样,求答案

我的现在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现在能用了~~

怎么设的?

楼主:
我没接报警器~~ 接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