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克的6旋翼机架 有么有

楼主(2013-09-08):
300克的6旋翼机架 有么有
研发中。

网友:
强度如何?看着脚架我就心虚

网友:
这个。。。降落暴力一点就会折断脚架吧。
搭配的单轴舵机云台。。。只能用来拍照了,视频只能凑合玩

网友:
轻量化确实不错,但是一定要注意强度!!强度不够的话最大的问题是影响飞行表现

网友:
会不会飞着飞着就散了啊

网友:
什么材料的。看不明白。

网友:
300g 6旋翼? 轴距多少啊
如果500以内的话
那我的 四旋翼180g 再加两轴也是260左右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