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配置的四轴大概能载重多少?

楼主(2013-09-08):
机架:X600

电机:朗宇2216

正反桨:APC 1147

电池:ACE 2200mah 3S

大概能载重多少啊?

网友:
和我配置很相似,,我的电机是F4006。。。载重在1.7KG左右吧,再重危险了。

网友:
ls说的是起飞重量,载重最大也不超过1000g。

网友A:
2千克飞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千克飞过

电池太小了换5000毫安以上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小了换5000毫安以上电池,

我是来看楼上得头像的,最近木头四旋翼很流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