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个启动器吗?

楼主(2013-09-08):
有人用过这个雷虎启动器启动50级的直机吗?卖家说启动55级亚拓不成问题。不过我看下面的数据写着无负载转速(RPM)   730 + 20,这转速是不是太低了啊,有没有使用过啊?

网友:
雷虎的嘛。。。转数是完全够的,这个不用担心,没用过在直机上,但雷虎大脚用过,也是50级发动机,很好用。

网友:
还不如买个100来块的锂电起子,OS55慢档都能一下着

网友:
用电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钻都可以,我亲眼见过用***钻启动飞机的。

网友:
自已改装3s电就行,汽油26cc直机都可以启动

网友:
我用这个 启动雷虎直升机   56级发动机   就用2S 电池  好用。。。就是启动后  要注意  垂直 拿下来  因为这个没有单向轴承。

网友:
枪式起动器,不错的外形,还是用传统的起动器比较好,手握起来会更好.

网友:
这不是S50的启动器吗,这个启动器转动的方向跟一般的启动器不一样,是反的,电池反接应该可以,没试过。

网友:
用了许多启动器,觉得亚拓的是用的最舒服的

网友(2013-11-01):
路过,用么托车启动器的

网友:
这货是雷虎S50大脚车带的启动器。能用。仅此而已.

网友:
我用过 启动风神50的 买成265  只能说一般 还不如买100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