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干扰问题已解决,另有新问题出现……

楼主(2013-09-08):
我的问题见此: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6014

昨天不停的飞,大约10个起落,同样的航线,同样的高度,进行各种测试,并得到魔友提醒,终于发现以前的干扰问题的原因并彻底解决了,那就是:
切糕433发射机必须离图传接收机至少5米以上距离

另外,我是柏通800mW发射+罗美接收,
发射天线有:三叶草、原装天线。(因为匆忙,忘了带那个什么台湾小天线)
接收天线有:四叶草、1.2g小天线(13块钱那种带馈线和吸盘的)、原装天线
目前的测试结果是,发射、接收均使用原装天线是效果最好的。

当均使用原装天线的时候,飞到3.6km有一点雪花,但返航以后图像就会变好了

但是我昨天最远的一次飞行距离是5.8km,在帝都、且干扰比较严重的地方算是不错了,不过此时使用的是1.2G小天线,但是此天线有个问题,开始飞的时候没问题,但是飞一会儿,屏幕上就出现大片黑线,然后屏幕基本看不清东西,即使飞机离家很近也不行,不知道此问题哪位遇见过,如何解决?

网友:
不知道  有鬼

网友A:
图传有没增加增程?原装天线3.6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有没增加增程?原装天线3.6公里?

对,都是原装天线,图传发射和接收都是原装天线

网友B:
切糕433发射机必须离图传接收机至少5米以上
你是怎么做到的?请问?我的切糕一直挂在控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都是原装天线,图传发射和接收都是原装天线

柏通800mW发射+罗美接收  不同牌子可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糕433发射机必须离图传接收机至少5米以上
你是怎么做到的?请问?我的切糕一直挂在控上··

接收机转发信号。。然后放别人车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柏通800mW发射+罗美接收  不同牌子可以通用?

可以的,罗美接收机比柏通接收机好很多很多。。

柏通的发射机还不错,而且便宜,所以飞机上一般是柏通发射,地面一般是罗美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罗美接收机比柏通接收机好很多很多。。

柏通的发射机还不错,而且便宜,所以飞机上一般是柏通 ...

学习了 谢谢  过几天搞个罗美接收试试   问下 你飞3.6km  高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谢谢  过几天搞个罗美接收试试   问下 你飞3.6km  高度多少?

400m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m的样子

网友:
废墟,我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转发信号。。然后放别人车顶上。。

我的设备 和你一样,切糕 加罗美接收,伯通发射1.2  为什么我飞5KM 没什么压力啊 我433挂在控上的,离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设备 和你一样,切糕 加罗美接收,伯通发射1.2  为什么我飞5KM 没什么压力啊 我433挂在控上的,离很近 ...

也许你的电磁环境好,切糕不会跳频,一旦跳频,图传立马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你的电磁环境好,切糕不会跳频,一旦跳频,图传立马完蛋

新的切糕都会跳频啊,看来只有拉远切糕和图传接收的距离了。
使用定向天线啊,距离要比全向的远很多的,上个平板就立刻不一样了。

网友C:
柏通 1.2G 800mW +原装天线
ARKBIRD 433+天泉433MHz 车载天线

433天线和图传接收天线距离小于5M 干扰很严重
1.2G图传最远飞行接收距离6.5KM (郊区往市区里飞)

通过观察  飞行 高度 在500-1000米以上的时候 干扰最小接收距离最远
高度小于500米的时候 干扰逐渐加大 距离 逐渐减少!~

联通 信号塔 对1.2G 图传 干扰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柏通 1.2G 800mW +原装天线
ARKBIRD 433+天泉433MHz 车载天线

多谢分享信息。。看来以后还是要飞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