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情况是电调问题吗?花牌电调。

楼主(2013-09-08):
倒数第二个电池,刚起飞,丧失一切动力,熄火降落。以为电池有问题,换了一块。于是倒数第一块电池,起飞悬停了一会,发现无异样,开始正常飞行。突然半空丧失一切动力,把飞机摆正,抱着炸机的心情迫降。快要离地的时候动力完全恢复。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虚焊应该不是,我经历过虚焊感觉,电机木有嘎登嘎登。
失控应该也不是,因为可以控制斜盘和尾舵。

现在猜测是电机和电调的问题,有经历过此问题的朋友吗?

另外花牌电调可以保修吗

网友A(2013-10-23):
今天我朋友也发生类似的情况,新款的花牌50A.楼主找到原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朋友也发生类似的情况,新款的花牌50A.楼主找到原因没?

此为电调原因,发回换了一个新版本的就好了!

但是新版的程序依旧不是很稳定,比如设定值经常丢失,缓启动有瞬间丢失转速又恢复转速的情况(惯性打烂了我大桨一个缺口)!

不过我依旧使用,毕竟定速很不错

网友:
谢谢,看来要找老高了。

网友(2014-07-14):
新款的花牌50A.楼主找到原因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