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的dji data viewer是配合什么用的?

楼主(2013-09-08):
data viewer这个软件是从哪里读出数据的?是飞控本身,还是从iosd?如果是从iosd,那么mini iosd是否也有记录的功能?谢谢。

网友A:
1,IOSD
2,MINI目前不支持记录

网友B:
同问,有哪位 高人 指点一二。

网友C:
是浏览iOSD Mark II黑匣子功能记录的飞行数据的。
mini osd没有黑匣子功能,所以……

楼主:
收到,多谢上面的朋友们!祝爽飞!

网友D:
漂亮!有钱人啊!

网友E:
mini iosd是沒有記錄功能的! iosd mark ii才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