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款50级像真油机用的金属收放起落架

楼主(2013-09-08):
      买了架中航的T34,第二次购买了,中航的塑料件一向疲软,想买金属件换之,但在淘宝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大多数都卖电动机型用的,求各位大虾推荐性价比高的。    也有考虑使用气动收放。。。不过50级飞机貌似没地方放气罐。

网友A:
好像有款平正什么的,新出的,180左右把,,油机上没用过,看看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款平正什么的,新出的,180左右把,,油机上没用过,看看可以

恩 看过了 那个尺寸大了点 本来是蛮喜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看过了 那个尺寸大了点 本来是蛮喜欢的

我朋友在用半金属的,便宜至少一半吧,还行,尺寸和普通收放架子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在用半金属的,便宜至少一半吧,还行,尺寸和普通收放架子差不多的,

今天本来拍了套气动收放的,结果被告知没货。。。太万恶了,为了周末能飞只能先买半金属的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正的

恩恩,买的就是平政的。。。不知道大小合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