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选择跟电池有关还是跟电机有关?

楼主(2013-09-08):
如题,怎么选择大多安数的电调呢?是看电池的大小还是看电机的功率转速?

网友A:
一般看电池的最大放电是多少安,比电池最大放电高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电池的最大放电是多少安,比电池最大放电高的就行

最大放电多少安怎么看,或者说怎么计算法?

网友A:
C的数量是电池能正常放电的倍数。可以片面理解为放电能力!最大功率。
C的数量乘以容量,就是最大放电电流。比如2200mAH 11.1V 30C正常工作最大可以放出:30×2.2=66(安培)的电流。而20C只能放出44安培来
C数×容量=最大电流(电调的电流要大于等于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C的数量是电池能正常放电的倍数。可以片面理解为放电能力!最大功率。
C的数量乘以容量,就是最大放电电流 ...

我刚买的2200,20C的格式电池,配的好盈30A电调,按你的说法就是电调配小了哦,但是我看很多店里都是这样推荐配的,我电机是朗宇2212KV2450的,另外还想问一下,在电调够用的情况下,选用大容量高倍率放电的电池是不是同样适合小电机,不会烧坏电机吧。还有,我看有人用5200毫安40C的电池配60A的电调在使用啊。按这个算法不是要配200A的电调了。最后一个问题请你也一并解答一下,还是我最开始的那个配置,能不能将两个220020C的电池并联进行供电,对电调和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刚买的2200,20C的格式电池,配的好盈30A电调,按你的说法就是电调配小了哦,但是我看很多店里都是这样 ...

这事机械的基本常识,当然是看做工负载的额定功率下额定电流了。所以是看电机的,并不是看电池。电池是根据电机来配的,关系是这样,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电调额定电流>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

网友:
跟电机负载电流有关,只要不要超过电机最大负载电流即可,跟电池有关就是电调支持的最高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买的2200,20C的格式电池,配的好盈30A电调,按你的说法就是电调配小了哦,但是我看很多店里都是这样 ...

这个还要和电机的最高功率,最大电流作对比,你买电机的时候会有一个表格,上面写的是电机在多少s的电池下的最高电流和一些参数,然后作对比,就可以找到适合的电调,当电机的最大功率稳定后,例如只有40A,最大的电流也只有40A了,找个比这个大的就可以了。你现在的配置可以的。

网友C:
半年前。。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和简单,不用想各位回答的这么深奥!新手嘛,说的越多越不懂!
通常情况下,为了发挥电机的能力,电池的放电力往往比电机的用电量要高些!电调的选择就是要比电机的最大电流高一点就行了!
其实你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你又不设计飞机,你都是玩,看别人的配置,一看就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事机械的基本常识,当然是看做工负载的额定功率下额定电流了。所以是看电机的,并不是看电池。电池是根 ...

你这么一说我就完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年前。。我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和简单,不用想各位回答的这么深奥!新手嘛,说的越多越不懂! ...

可以给我解释一下电池并联吗?这个有没有什么讲究,对电调和电机有要求没?不同的电池可以进行并联吗?

网友:
根据电机选择电调。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电工知识,要确定电机大小,电池大小后再确定电调大小,因为同样的电机,用2S和3S电池,它的电流是不一样的。

网友:
电池并联最好是相同参数的电池,而且是同一品牌,相近的出场时间或使用情况,不然放电时间和工作效率以及对电池性能都有影响。

网友:
简单易懂。

网友:
谁给谁服务的知道不?RZ问题

网友:
学习大虾们 了

网友:
我理解的应该是根据你的设计,先确定电机,然后确定电调,然后确定电池,电池主要是C数和容量,不要超重或者容量过小就行。

网友(2014-07-12):
根据电机选择电调

网友:
都有关系把!

网友:
看电池的最大放电是多少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买的2200,20C的格式电池,配的好盈30A电调,按你的说法就是电调配小了哦,但是我看很多店里都是这样 ...

补充一点个人看法,你的配置没问题,问题是这种计算方法是理论值,你使用时并不是总在最大功率下工作,如果真是这样你的电调和电池的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发热,发烫,电池很快将电耗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