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八旋翼为什么不飞直线?

楼主(2013-09-08):
用WKM飞控,前向飞行7、8米后就向左偏航,求解。

网友A:
GPS箭头有没有对着前方?用GPS还是姿态模式?飞的时候灯灯怎么闪?卫星数多少?

网友B:
如果是gps模式下,星够。那就重新校正一下。
如果不是gps模式,你的控制器平不平。一定要安装平。

网友C:
看下说明书就行
把GPS模块朝反方向转动一定角度就可以了
我的所有DJI飞控指向都 准,必须把GPS模块向左转10度左右,这航线就能走直了

网友D:
偏航多少都有,手上修正一下就是了

网友E:
說明書上寫的:如果您控制飞行器在向正前方飞行时偏离航线一定角度,您可以如下图所示以返个角度为补偿角重新安装GPS。图中的θ角为补偿角

网友F:
调整GPS即可

网友G:
你拿控的姿势不对

楼主:
怎么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