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越狗云台的问题,请有经验的指教~急~

楼主(2013-09-08):
悟空飞控 黑狗3
遥控 Futaba T8FG,
装上飞越900多元的
云台
,云台线接的8通道 ,在家安装完毕后遥控云台
图传
显示都正常,但拿到外面时,接上飞行器电源 云台就左右上下乱动,拔掉云台电源在接上云台恢复状态,但一启动
电机
,云台又开始乱转。。。后来屡次试验,只要一开电机云台就晕转了 各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了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云台感度调了没?

网友B:
把俯仰控制线拔掉看看,如果好了,应该是插错了地方,应该插遥控发射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