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打左舵会往左后方偏

楼主(2013-09-08):
以前玩的有副翼,嫌震动太大一直消不掉,今天换了飞越的无副翼头,用的小姨子三轴,各种东西都设置好了,打舵时候看了一下舵面反应也都和有副翼的一样(打副翼左舵,左侧舵机向下右侧向上升降舵机不动,应该是这样吧??)然后用30%左右的油门(即负螺距状态)试了一下,结果发现打左舵飞机往左后方压下去打右舵向右前方压(照这样的话如果飞起来打左舵就往左后方飞了)真心搞不懂是咋回事,是我旋翼头装错了么??还是舵面反应无副翼和有副翼不一样??求各位大神解释一下,现在寝室就我一个,没法拍视频,上点旋翼头照片大家看看是不是装错了。另外小姨子我是在电脑上设的,遥控行程设到最大100,电脑上显示的只有50左右,怎么破??

楼主:
为啥木有人回啊!!!!!自顶一个!!!!大神你们在哪里!!!!!!!!!!!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少见  可能的原因包括     1 震动   2 转速太低   3相位器不正  4 陀螺贴得太歪   5舵机垃圾     目前就想到这么多

网友B:
控的鈄盤混控沒關,舵機才會錯亂行程推不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的鈄盤混控沒關,舵機才會錯亂行程推不滿

沒用zyx三軸,應該同??所說:控的鈄盤混控沒關,舵機才會錯亂行程推不滿,或某設定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少见  可能的原因包括     1 震动   2 转速太低   3相位器不正  4 陀螺贴得太歪   5舵机垃圾   ...

可是舵机反应没错啊??请教一下无副翼打左舵和有副翼的舵面反应一样么???我的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的鈄盤混控沒關,舵機才會錯亂行程推不滿

谢谢,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

??不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试试看

你到官網下載K-7XII 说明书看看,

模型类型选择选HL1: 传统单舵机直升机
通道终点调节-100~+100 中点0
然後接收機與zyx接好線並連上電腦,看zyx軟體調機介面裡信號監視能不能推滿(控的dr也要開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官網下載K-7XII 说明书看看,

模型类型选择选HL1: 传统单舵机直升机

我昨天就是那么搞的,试了三次都不对,换成ap模式就满行程了但是螺距不会变,不知道是hl1的螺距混控影响了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官網下載K-7XII 说明书看看,

模型类型选择选HL1: 传统单舵机直升机

实在是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就是那么搞的,试了三次都不对,换成ap模式就满行程了但是螺距不会变,不知道是hl1的螺距混控影响了 ...

6-10螺距曲線你設多少?
HOLD模式有沒有設h1;0 h3:50 h5:100 ?
ps:我的devo7 在zyx信號監視裡也是推不滿,因為
螺距曲線我只開+-70%(HOLD模式)
zyx信號監視搞定後我習慣用螺距的動作決定3個舵機正反轉和舵機臂水平(zyx軟體調),接下來打升降和副翼拉桿,如果對尾看十字盤動作跟拉桿不一樣就切控裡升降和副翼的正反轉,最後再前後左右倒搖動看十字盤動作有沒有相反;左右轉機子看尾舵正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0螺距曲線你設多少?
HOLD模式有沒有設h1;0 h3:50 h5:100 ?
ps:我的devo7 在zyx信號監視裡也是推不滿 ...

谢谢,刚把混控值设到100了,原来是70,这下信号监视就推的差不多满了大概95这样。但是机身左后倾斜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把混控值设到100了,原来是70,这下信号监视就推的差不多满了大概95这样。但是机身左后倾斜问题还 ...

左舵飞机往左后方压下去打右舵向右前方压?
這問題我懷疑你舵機線有插錯,zyx調機介面鈄盤類型要選120度ccpm,然後舵機要照那個圖插,右前舵機插1;左前插2;後面插3
還有要注意陀螺儀上的舵機插孔排列方式是:4123

网友D:
今天一朋友也是这问题,简单的说机器震动导致陀螺问题,解决震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舵飞机往左后方压下去打右舵向右前方压?
這問題我懷疑你舵機線有插錯,zyx調機介面鈄盤類型要選120度cc ...

又查了遍貌似真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一朋友也是这问题,简单的说机器震动导致陀螺问题,解决震动就可以了.

饭饭大神都出面给建议了啊!!!!!!!!!!太荣幸了,今天太晚了,明天去配平大桨,本来还以为一点点震动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饭饭大神都出面给建议了啊!!!!!!!!!!太荣幸了,今天太晚了,明天去配平大桨,本来还以为一点点 ...

如果有微震,把陀螺垫加厚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舵机反应没错啊??请教一下无副翼打左舵和有副翼的舵面反应一样么???我的是一样的

舵机  动作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