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求高手指教 飞越云台遇到个难题~~~

楼主(2013-09-08):
悟空飞控 黑狗3 遥控 Futaba T8FG, 装上飞越900多元的
云台
,
云台
线接的8通道 ,在家安装完毕后遥控云台
图传
显示都正常,但拿到外面时,接上飞行器电源 云台就左右上下乱动,拔掉云台电源在接上云台恢复状态,但一启动
电机
,云台又开始乱转。。。后来屡次试验,只要一开
电机
云台就晕转了 各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请教了啊 万分感谢

网友A:
云台最好独立供电,并是3S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最好独立供电,并是3S电压!
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B:
这个字体和背景看得眼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