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二的问题!大家舵机线是怎么绕成一圈一圈,像电话线一样的。

楼主(2013-09-08):
看了很多装机贴,大家尾舵机线都绕成一圈一圈的,跟电话线一样,又好看,又好布线。
我试着围着笔绕,但是成不了型,一会就散了。

网友:
拿一根主轴绕就行了

网友A:
螺丝刀头,绕紧点,然后就安逸鸟

网友:
电吹风吹吹

网友:
螺丝刀卷完 打火机迅速烤定型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跟着弹簧旋

网友:
用铅笔绕。

网友:
关键是加热定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头,绕紧点,然后就安逸鸟

同意,我也是用螺丝刀的!

网友B:
真不明白?装B?

网友:
用细一点的棍子绕,主轴就挺好的。

网友:
发卷+电吹风+定型发胶,不信他不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不明白?装B?

别,您也不是出生就会飞450,不是吗?总有个过程,我们都问过很多现在看来很二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确是个问题,也许还是困扰了我们N年的一个问题,不是吗?其实就算是现在,我们脑子里已然有很多很二的问题,你认为很二,所以不敢开口寻找答案,也许答案很简单,有人回答的很认真,有人耻笑你,有人开玩笑的就给你解答了,你希望接受哪种呢!呵呵

网友:
不用烤 直接绕主轴即可

网友:
螺丝刀绕

网友D:
螺丝刀啊   紧紧绕几圈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您也不是出生就会飞450,不是吗?总有个过程,我们都问过很多现在看来很二的问题,但是当时的确是个问 ...

赞同,我也是才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刀啊   紧紧绕几圈就成这样了

原来是这样啊,我也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