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机F22改装K-F翼型试飞归来

楼主(2013-09-08):
板机的F22速度比较快,在空滑行性能较差,需要保持较高的油门才能稳定飞行,并且非常灵敏,对于老鸟高手来讲应该很合适,但是对于我等新手来讲还有点不太好掌握,于是果断改装了KF翼型,试飞之后感觉很不错,滑行性能显著增强,空中姿态更加稳定,损失的是速度和操控灵敏度,不过对于新手来讲,这一点点速度和灵敏度的损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KF翼型是一个统称,其实是有很多种版本的,每种版本的KF翼型也是有不同的特性的,本次改装的是和“KF上折叠50%翼型”类似的翼型,相对于平板翼型,特性是有很好的倒飞性能、失速改出性能、俯仰稳定性、低速性能,以及大攻角飞行性能,可谓是集众多优点于一身。

下面是改装KF翼型后的首次试飞视频:

对比一下改装之前的视频:

附各种KF翼型及特性指标,摘抄自国外牛人的研究报告。

网友:
不错,就是看不懂

网友:
没看明白,太深奥

网友A:
一直用机翼上面加个板子,然后整个机翼套个安全套的方法,好像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机翼上面加个板子,然后整个机翼套个安全套的方法,好像也不赖

套个安全套?楼上你太有才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机翼上面加个板子,然后整个机翼套个安全套的方法,好像也不赖

呃,有整个机翼这么大的安全套哦?

网友:
非常好!!!!!!!!!1

网友B:
同道中人!我也用过kf翼型,特别好飞,稳定抗风抗失速,只是经常被怀疑“能飞起来嘛”...还需要推广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道中人!我也用过kf翼型,特别好飞,稳定抗风抗失速,只是经常被怀疑“能飞起来嘛”...还需要推广使用啊
...

最开始看见KF翼型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问,这家伙能飞吗?机翼应该是平滑且能提供升力才能让飞机飞起来,KF翼型棱角分明,能飞起来才怪,结果看了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视频,发现这家伙还真有些神奇,自己实际试验了一次,效果也是超出想象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开始看见KF翼型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疑问,这家伙能飞吗?机翼应该是平滑且能提供升力才能让飞机飞起来 ...

个人猜测,翼型那个断开的部分相当于涡流发生器,形成很强大的涡升力,就算迎角已经超过临界值,涡流产生的负压任然将气流吸附在机翼表面,所以不易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测,翼型那个断开的部分相当于涡流发生器,形成很强大的涡升力,就算迎角已经超过临界值,涡流产生 ...

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个突然的断层处应该会产生一点涡流,效果就是能把气流吸附到机翼上,这样在高攻角低速情况下,飞机姿态会更加稳定。
与此同时,因为毕竟是叠加了一层机翼,所以机翼的阻力应该也会上升一些,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飞机的飞行速度也减慢了。

网友(2014-07-01):
学习了,机翼就不应该是一块平板板 !

网友:
‘想仔细了解一下楼主KF机翼,QQ:350546027.谢谢

网友(2014-08-22):
拿分,走人,顶!

网友:
把5MM的KT 从机翼前边切成斜面(只切掉2.5mm),斜面宽1CM,沾上胶带减少阻力,这样的翼型滑翔也棒,高速也不受影响。

网友:
改造的挺好嘛

网友(2021-09-09):
感谢分享,我也有这想法

网友C(2021-10-13):
kfm翼型确实不错,好飞好做。我这个迷你苏27就是kfm翼型。

网友(2023-01-29):
引用 网友C:
kfm翼型确实不错,好飞好做。我这个迷你苏27就是kfm翼型。

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