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7E刷gale固件 斜盘舵机错乱怎么调

楼主(2013-09-08):
华科尔Devo7E 刷了gale固件 左手控制动作全部正确,右手全错。接线问题是:接收标什么英文我就接什么线。

遥控器怎么设置,求懂这款遥控的人帮帮我,搞不定飞机就飞不了了。
AR6100E接收  接线是
AUX1 螺距
GEAR 陀螺
RUDD 尾舵
ELEV 升降
AILE 副翼
THRO 电调
BATT

网友:
斜盘混控  120度   舵机正反向

网友:
接线也接错了

网友A:
按ENT进入菜单 找到模型高级设置按ENT进入 找到通道映射 把 通道1改成 油门(原来是副翼)按右边的R+或者L—选择 通道2改成副翼 原来是升降 通道3改成升降原来是油门 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ENT进入菜单 找到模型高级设置按ENT进入 找到通道映射 把 通道1改成 油门(原来是副翼)按右边的R+或者L— ...

嗯 是这个方法 你说的是对的 几天前已经搞定了。多谢  现在就是飞机尾巴震动 也许是虚位问题 搞不定了。空机毕竟是218元的金属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