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50机架动力配置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3-09-08):
我手里头现在有:             xxd2212  930kv的电机4个
             hw25电调4个,
             xxd2212  2200kv电机一个,
             hw30a电调一个,
             x650机架一个,
             10x4.5螺旋桨20个,
             wmc飞控一个,
             3000ma电池20c,两个。
     问题来了:我用2212,930kv电机,10x4.5螺旋桨,wmc飞控,3000ma电池,安装在650机架上面的时候,当油门推到顶时还是飞不起来,而且过一会还会电机还有滴滴的报警声,不知是电调大热,还是螺旋桨太大了,或者电池不行。请教高手,请高手在我现有的东西上改善下配置,能让我的650飞起来,不甚感谢、

网友A:
有滴滴的报警声
是不是电机的3条线有某条 接触不好。 还有就是电调的油门行程什么的校准没有。 如果都排除的话, 那就是超重了吧。

网友B:
3000ma电池20c,几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的3条线有某条 接触不好。 还有就是电调的油门行程什么的校准没有。 如果都排除的话, 那就是超 ...

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电池出了问题。但是换了电磁不响了了,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ma电池20c,几S电

电磁是3s的,冲完电12.89v。估计是飞控的问题,第一次用mwc,不会调试

网友:
第一,四旋翼的话螺旋桨要用正反桨2正2反。第二,一定要确定四个螺旋桨都没有装反,有字的一面朝上。第三,很明显3s电池用960kv电机不行,电压低转速不够,最起码要6s的。第四,电调有四旋翼专用的四合一集成的,那种的比较稳定。第五,电机热的话换9寸桨试试。

网友:
你看看这个可能对你有用     MWC 飞控的使用: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1830

高配MWC飞控使用: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963

网友:
另外,3s电充完最高12.6v,你这个12.89v明显过充了,那个充电器换了吧,当心把电池充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