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50动力配置的问题,请高手抽空帮忙看看

楼主(2013-09-08):
我手里头现在有:             xxd2212  930kv的电机4个
             hw25电调4个,
             xxd2212  2200kv电机一个,
             hw30a电调一个,
             x650机架一个,
             10x4.5螺旋桨20个,
             wmc飞控一个,
             3000ma电池20c,两个。
     问题来了:我用2212,930kv电机,10x4.5螺旋桨,wmc飞控,3000ma电池,安装在650机架上面的时候,当油门推到顶时还是飞不起来,而且过一会还会电机还有滴滴的报警声,不知是电调大热,还是螺旋桨太大了,或者电池不行。请教高手,请高手在我现有的东西上改善下配置,能让我的650飞起来,不甚感谢、

楼主:
自己先占个沙发

网友:
我用4822 690KV电机,1238桨,APM2.5飞控,飞行正常。

网友:
电机太差,桨太差,带不动。超重了。  并且电池不行,输出能力太差了。

网友A:

多旋翼要用正反桨,你确定你的桨分正反?电机转向和飞控说明书一致?这个配置完全可以飞!电调不是问题,我3300克的六旋翼一个电调才4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要用正反桨,你确定你的桨分正反?电机转向和飞控说明书一致?这个配置完全可以飞!电调不是问题 ...

是正反浆,但是你的意思是有点正的装有点反的装?没有听过,不懂,转向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正反浆,但是你的意思是有点正的装有点反的装?没有听过,不懂,转向是对的

四旋翼一般(仔细看说明,不保证所有都这样)右上角左下角电机逆时针转,另外两个顺时针。装上桨之后用手比划一下,确保桨往下吹风

网友B:
电池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旋翼一般(仔细看说明,不保证所有都这样)右上角左下角电机逆时针转,另外两个顺时针。装上桨之后用手 ...

是的啊,没错。都是往下面吹的,对角同向,用同样的浆。但是还是飞不起来,我换了一个2212,2200kv的电机,力就大了很多,但是我只有一个2200,是不是又要出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是3S的?

电池不清楚,包装掉了。但是电压在11v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不清楚,包装掉了。但是电压在11v以上

充满是12.6V 就对了。

设置都正确,油门都推到顶了,还不飞。有点怪了。

再垃圾的电机  你这个重量也应该能飞起来。  是不是电池没充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没错。都是往下面吹的,对角同向,用同样的浆。但是还是飞不起来,我换了一个2212,2200kv的电机, ...

不能用2200电机, 一会儿就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没错。都是往下面吹的,对角同向,用同样的浆。但是还是飞不起来,我换了一个2212,2200kv的电机, ...

基本确定是电池的问题了,买3S电池,充好电再试试吧。另外10寸浆只能用1000左右KV的电机,2200对10寸桨来说太高了,电机吃不消

网友:
看一下是否桨装反了。从9楼你的描述来看,电机的转向是对的,风向下吹是对的,桨是不是凹面向下的呢?桨的凹面如果向上,转向正确时,风也会向下吹,但拉力会小很多很多。
装桨三要点:
1、转向正确
2、风向下吹
3、桨的凹面向下
-----------------------
“2212,930kv电机,10x4.5螺旋桨,wmc飞控,3000ma电池,安装在650机架上面。”这个配置,飞行重量2000g起飞是没任何问题的,如果在1300g以下比较好飞一点。

网友:
2212肯定拉不动650,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