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胶水,看起来挺不错的!

楼主(2013-09-08):
借“
sbb
”的图,好想知道图中乳白色的胶叫什么胶

网友A:
704硅胶。耐高温,在电调上粘散热片就用它。还可以做防水密封。就是打胶时要掌握好量,一次成型,打上胶别去碰它。否则表面不平滑,很难看。

网友B:
楼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这个是粘在连接插件上的把!应该是白色的热熔胶!704那么贵成本太高了

网友D:
704硅胶可能性很大!

网友E:
这个不知道,但大疆用的是THERRBOND 1530,那叫一个贵呀

网友F:
应该是704硅胶,飞控利润这么高,这点硅胶不算啥了

楼主:
呵呵,马上买些来用用

网友G:
那不是704 ,贵的要死一百多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