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与电调的组合

楼主(2013-09-08):
这两个的组合原理是什么,也就是说怎样知道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电调合适,请解答,谢谢

网友A:
看配桨表,最大的电流再留点余量,就行

网友B:
你在淘宝上买电机,都有这个电机的参数,还列出了电机适合什么桨,一般都是一个表格形式的,通过这个表看电机需要的最大电流,然后买比这个电流值高的电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淘宝上买电机,都有这个电机的参数,还列出了电机适合什么桨,一般都是一个表格形式的,通过这个表 ...

那表格例出的都会分开固定翼桨或电直桨的使用直径?新人说错别见怪

网友:
那些参数你都不用去管,你就看使用电流这一项,电机安装每个桨所用的电流都不一样,你就选表上最大的那个参数为准,电调大一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配桨表,最大的电流再留点余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淘宝上买电机,都有这个电机的参数,还列出了电机适合什么桨,一般都是一个表格形式的,通过这个表 ...

谢谢,有点懂了,电调管理电机的电流量,所以要大于电机电流量的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淘宝上买电机,都有这个电机的参数,还列出了电机适合什么桨,一般都是一个表格形式的,通过这个表 ...

还有,那是不是买电调的时候只看他的电流量值就行,最大电流量值。

网友(2014-07-12):
电调就看电机的最大电流值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