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扫盲直升机篇 老手勿喷

楼主(2013-09-08):
专业航模级别30级,50级,60级,90级,120级

  答: 这适用于油动直升机分级,是按油动飞机发动机动力排量大小来区分的,级别越大机型越大,30级属小型油动直升机,90级直升机玩家较多,120级较大型基本属于航模摄影所有,

  问: 专业航模250级,400级,450级,500级,550级,600,700,800等

  答: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航模直机级别称呼,它是以直升机机身大小来区分的,以450级,600级,700级直升机为例,450级机身长约65厘米,600级机身长约1.10米,700级飞机机身约1.35米,这三种机型玩家最多,为什么以这些数字来分级,我也不知道.此种分级适用电动和油动

  问: 目前市场上专业遥控直升机品牌

  答 品牌很多例出部分如下:AHF风神,ALIGN亚拓,JR,神龙,天子,Ely Q,京商,雷虎,黑鹰,HIROBO喜路宝,精石,RJX,先豪,华科尔,泰世,固朗,艾特等等。

  问: 空机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套机,RTF版是?

  答:相信多数新手不太明白, 完全不同于四通三通玩具飞机,
  专业航模都属六通3D直升机,其出售形式以空机和电子设备零散方式销售,就像组装台式电脑一样,空机就想当于机箱,电子设备就想当于电脑主板硬盘CPU,玩家购买空机后,可根据机型大小选不同档次的电子设备组装成完整的直升机,同此就会有不同性能同样级别的飞机存在,
  套机是指全部装配好,调试好,所有设备遥控器等都配套备齐,到手就可以飞行.我们并不推荐新手在购买套机,新手不妨多加学习了解,往后自已安需求买配件组装,其价格会更便宜和实在些.
  RTF版指到手就可以飞,是Ready To Fly的缩写,与套机同个意思

  问: 遥控直升机的组成和主要配件

  答: 电动直升机组成:空机,各电子设备和遥控器
  空机包括:机架,十字盘组,主旋翼夹头及臂拉组件,尾杆组件和尾桨组等.空机一般不包括主大桨的,但平衡翼和尾桨有
  电动直升机主要设备包括,3个斜盘舵机,1个标准油门舵机,1个锁尾陀螺仪和1个锁尾舵机,主电机,供高能电池,电子调速器,2合1降压器,接收机,发射机(具体名词解释请看<<通用遥控知识>>和下面的部分段)
  油动直升机组成:大体与电动机一致,但空机包括油箱,电机换成油动发动机,电子调速器换成定速器,还需要购买启动发动机的启动器和启动棒,燃油.

  问: 直升机模型购买形式,包装形式

  答:通常情况下玩家需要分别购买空机,舵机,遥控器,陀螺仪,大桨,发动机等. 品牌直升机都是以空机零件散装在盒子里,旋翼头和起落架尾管等会拆开放在一个箱内,所购的空机都得由玩家组装成形, 玩家在组装时只要把几颗螺丝简单的拧上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所购的其它电子设备安装在空机相应位置加以调试完成.所以在购机时,购买装机工具是必要的。

  600级700级油动电动直升机装机工具

  问: 遥控直升机能飞多高?

  答:理论上说,只要有动力,空气和螺距角大于6度就能无限制的上升,简单的解释就是,直升机模型不熄火,我们通过遥控器推起飞杆,在遥控器信号范围内,大气层里你就可以随便飞了。专业航模使用的六通以上的遥控器,遥控距离在
  400米-1500米范围, 飞机飞到离我们300米时就已经很小了,可以说飞行距离已超过可视距离.一般不用担心飞得不够远.

网友:
品牌不列henseleit之类的高端货,起码把普及率高的飞越之类列上吧。还有艾特这种就别放上来了

网友:
这个介绍得太全了

网友:
虽然是转来的帖子,但时刻复习一下也是好事。。。

网友:
这脚架稳!

网友A:
指出一个错误,电动直升机里的电子设备是不包括标准油门舵机的,油门舵机是用在油动直升机里的,电动的是直接控制无刷电调的。

网友:
楼主  纠正个错误  认真看你的扫盲了  帮你就纠正个错误   套机和RTF不是一个概念  套机是属于厂方套餐,买回来还是一堆散件需要自己组装的(空机+电子设备),rtf 才是到手就可以飞,两个还是有区别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指正。

网友:
很久之前就看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出一个错误,电动直升机里的电子设备是不包括标准油门舵机的,油门舵机是用在油动直升机里的,电动的是直 ...

正确

网友B:
不错,第一次看,感觉还可以加很多资料进去,比如锁尾/螺距的变化之类的。

网友C:
450之类的直升机型号,是根据主轴到尾轴的距离来定的,450mm.

网友D(2013-10-10):
应该用桨的长度来区分450,500,600,700

网友E:
不错,果断帮忙顶一下

网友F:
看过之后 礼貌回帖

网友G(2014-03-09):
很细致, 学习了

网友H(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I:
对我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