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kg左右全重四旋翼,用什么电机效率比较高?

楼主(2013-09-08):
2.5kg左右全重四旋翼,每个
电机
负载约为0.65kg,用4s
电池
,好赢飞腾30a电调,用什么电机效率会比较高,(当然性价比高的,我意思是正好合适这个负重,又不贵的电机)。我现在用的是4006电机,1238的浆,重量不减的情况下,电机电调下来会比较热,说明电流有点大了。是不是有效率高一点的电机,发热会比较小,电流更多的作用到载重上面去。

网友A:
还要看桨的大小,和电机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桨的大小,和电机KV值
我的理解是,电机输出功率一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负载重量一定),电机不管高kv和大小浆,都不会太影响效率(在扭力大小足够的情况下),浆大扭力大转速低,和小浆扭力小转速高的功率是相同的。但是不同的电机都在负载最佳效率这上面不一样,便宜的电机带负载高能带,但是效率低,贵的电机带重物效率相对高些,所以小弟我想知道每个电机0.65kg的负载情况下用哪款电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