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富斯9不会设置,用过的教一下。

楼主(2013-09-08):
全是英文界面,完全看不懂,请问用这个控操作普通的固定翼(冲浪者)4通道的,需要在遥控上设置什么吗?还是可以直接飞?

网友A:
找个中文说明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中文说明书看看。

说了等于没说~~~~对这个基础知识都不太了解,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网友B:
上百度找!我的富斯6通都能找到中文版的说明书,遥控设置的参数要对应接收机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了等于没说~~~~对这个基础知识都不太了解,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设置。

喏,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了,需要去理解基础知识,多多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百度找!我的富斯6通都能找到中文版的说明书,遥控设置的参数要对应接收机的才行,

好吧,看来只能问度娘了

网友C:
在论坛找帖子刷ER9X吧,ER有简体中文说明书,我现在越用越喜欢

网友:
GOOGLE翻译一下

理解后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论坛找帖子刷ER9X吧,ER有简体中文说明书,我现在越用越喜欢

新手,目前还不打算刷,据说那个太复杂了,还是先把简单的搞懂了来

网友:
刚刚基本会用点,一般先选好模型,model 2,4 是左手油,1,3是右手油。还有一定设置油门锁,可以一起交流 扣扣120832019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目前还不打算刷,据说那个太复杂了,还是先把简单的搞懂了来

很简单啊

反正都是英文,都是从零开始,

ER看着中文说明很容易就会了

而且刷完ER自己会有小小的成就感

网友:
er9x绝对爽啊!你看我的帖子

网友:
我也刚入富斯th9x,固定翼最多可以设置8个通道。接收机上的ch1是升降舵,ch2是副翼,3是油门,4是尾舵,这4通都在两边摇杠上控制,5,6,7,8可以自定义。比如想要起落架,云台两轴舵机等等都可以自定义到其他开关或者旋钮上。现在控没在身边,一些菜单的单词没记住,改天再一起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