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了两天水,感觉 零度 和 NAZA 算是飞控里比较高端些的产品了 是吧?

楼主(2013-09-08):
潜了两天水,感觉 零度 和 NAZA 算是飞控里比较高端些的产品了 是吧? 不知道APM性能和功能上较它们如何?

网友:
建议再多潜水 久一点吧

网友:
我继续潜水

网友:
可能是新手吧,我也有同感。

网友:
APM号称是无人机,但不是商品。

网友:
开源DIY的东西就是调不调得好看你本事,有问题也没人给你解决。商品是调不调得好可以咨询厂家售后,负责给你解决问题。
开源DIY的东西只管实现功能,调试可能需要大量相关自动控制、飞行的基础,商品需要可靠、使用简单。

网友A:
零度X4 和 NAZA 算是一个级别的,零度X4略强点,算是中低端,还有个玉兔、飞宇的,也可以玩玩,飞控系统价格在¥1000元多;
悟空和零度X6算是一个级别的,算是中端,飞控系统价格在¥5000-10000元差不多;
高端的就......价格只要你出的起,应该就有卖的,价格好几万以上吧?
低端的嘛,看看TB上的最便宜的那类吧,比如50元也木人要的KK飞控,好点的有颐高的、MMC、企鹅的等等,个人感觉这个价位企鹅不错;
开源的飞控听说过KK、MWC和APM,廉价的KK只支持最基本的姿态模式;APM不错,廉价分量足,支持许多廉价传感器(磁罗盘、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GPS等),支持很亲和的地面站,个人感觉常规尺寸的飞控,默认参数就i可以达成不错的首飞;MWC没搞过,个人看教程感觉软件麻烦点,据搞过的说还不错,所谓会者不难,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X4 和 NAZA 算是一个级别的,零度X4略强点,算是中低端,还有个玉兔、飞宇的,也可以玩玩;
悟空和零度 ...

MWC比APM要简单些。更容易上手,但是性能比APM弱一些。不过调好也可以很强,可以看看爵爷发的帖子。

网友:
稳定又上手快的选过千的商品飞控就对了

网友:

一般能玩得起的高端还有SuperX,什么都不用调的飞控,连水平校准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度X4 和 NAZA 算是一个级别的,零度X4略强点,算是中低端,还有个玉兔、飞宇的,也可以玩玩;
悟空和零度 ...

kk也是开源的

网友:
看来SuperX不错,貌似没有直升机用的。

网友:
新手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