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大一号桨后,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楼主(2013-09-08):
原来用的3500kv电机,xxd80a,432铜桨,用3s4200电池跑下来,三电具烫,电机不能摸。
为了节约电池,把电机换成3000kv,好了一些,还是有些烫。而且速度也降了不少。
跑了几次,速度慢了,心有不甘,把家里闲置的435塑料桨换上,今天试了一下,结果是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一块电池跑下来,电机温,电池温,电调居然是凉的。。。。。。。
百思不得其解,能想到的几个牵强的理由是,
气温降了,
另一个可能性是原来的铜桨动平衡不好,下水以后震动大,摩擦大,热量大。
还有高人能想到其他原因吗?

补充一下,原来用3500kv电机432桨时,速度越有50+,三电具烫

换了3000kv电机还用432桨,速度降到约40+,三电稍烫

继续用3000KV电机换了435桨,速度提高约50-60,居然不烫了,温,电调凉

晕菜啊晕菜

还要补充,水冷工作的一直都很勤恳

网友A:
塑料桨高速下易变形,我就试过你的这种状况。

网友:
M1的话,最好是:3750kv跑436,,不做直线王,只做稳定性能王

网友:
螺距較小較省力

网友:
你之前没跑起来是多少速度?还是后面跑起来水冷系统才工作啊?是不是之前太慢了,水冷没干活???没见视频不好判断,只有猜测

网友:
你得发个图上来啊

网友:
螺距和转速要匹配

楼主:
补充一下,原来用3500kv电机432桨时,速度越有50+,三电具烫

换了3000kv电机还用432桨,速度降到约40+,三电稍烫

继续用3000KV电机换了435桨,速度提高约50-60,居然不烫了,温,电调凉

网友:
因为效率上来了。

网友:
首先是环境温度低了,想想热时是几月份,再就是速度提高了水冷换热效率,剩下才是螺距和桨变形的问题,匹配不好夏天很容易烧设备的。

网友:
你换个CNC试试

网友:
不理解,不可能吧

网友:
,432铜桨是否螺距太大或是高速桨30000转以上?
435桨应是螺距1.4
综上所述应是螺旋桨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桨高速下易变形,我就试过你的这种状况。

何止变形、我直接三叶跑断

网友:
发个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