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M V1 改 PMU模塊 再加上V2 LED模快問題?

楼主(2013-09-09):
請問MAZA-M V1 已改 PMU模塊想再裝上 V2 LED模快 是否可以直接裝上呢?

簡單的說就是V1能不能裝上V2的LED燈

网友A:
能就一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就一个字

感謝您了因為有朋友在問?
但是他的裝上後一直不亮,我就不清楚了

那不裝 PMU 直接上 V2 LED  會不會亮呢?

V1 LED 比 V2 LED 價格高,如果壞了直接換V2的不是比較華算嗎?

网友B:
V1有单独的LED吗?没有吧,V1是LED和BEC结合在一体的。V1如果不接PMU是不能直接接LED的,因为V2把LED和BEC分开了,V2的BEC在PMU里,如果要接V2的LED就必需接PMU,不然飞控没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V1有单独的LED吗?没有吧,V1是LED和BEC结合在一体的。V1如果不接PMU是不能直接接LED的,因为V2把LED和BEC分 ...

楼上正解,V2 的PMU和LED是一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有单独的LED吗?没有吧,V1是LED和BEC结合在一体的。V1如果不接PMU是不能直接接LED的,因为V2把LED和BEC分 ...

问题是v1 v2飞控上都有led端口且都是四针,如果是这样的话PMU因该是把电输入到飞控再转给LED灯是吧!
飞控本身并没供电到LED灯,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

如下图本人感觉到奇怪的是V1只接LED端口,为什么?USB数据却还是可以用呢?
难不成数据资料是从LED端口传送给飞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v1 v2飞控上都有led端口且都是四针,如果是这样的话PMU因该是把电输入到飞控再转给LED灯是吧!
飞控 ...

LED插口我怀疑也是一个CAN总线插口,至少带有数据

网友C:
楼主慎买,我有两个naza m 分别是不同时期买的,装了V2 PMU后 接 V2 LED 都不亮。
论坛上有的人成功了,有的接了就是不亮。
我也咨询过深圳这边的总代,说他们也没有试过,要让工程师试试,一试就是2个星期,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是不抱啥希望了,还好LED比较便宜,不然就心疼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慎买,我有两个naza m 分别是不同时期买的,装了V2 PMU后 接 V2 LED 都不亮。
论坛上有的人成功了,有 ...

原來是這樣真的是有些人的會亮、有些人的就不會亮
因為我二個朋友就是這狀況,還以為燈壞了

网友:
V2 全套便宜出了·····要的联系441249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