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JR XG8通讯距离只有不到100米???????

楼主(2013-09-09):
为啥JR XG8通讯距离只有不到100米??????? 飞大6旋翼,高度超过了100米 osd就显示失控保护了....时有时无?难道是天线没装好??? 如果有懂的 请指教天线安装位置

网友:
不可能吧.我2公里都飞 过

网友:
飞控限制了吧

网友:
高度100m,远距1Km吗

网友:
你打开遥控天线罩看看,是不是天线打团了!
我的就是天线头打了个团,丢了一架飞机啊!

网友:
应该不会吧 随便买个控也不止这个距离呀!!!!!!

网友:
估计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
看看接收机天线在接收机塑料出口的地方有没有磨损,如果有就换一根天线

网友:
先做下距离测试,遥控器的BIND AND RANGE菜单下选择低功率模式,绕飞机一圈(确保每个舵面都正常动作的情况下)检查距离40米左右。如果正常那么对空遥控距离在1~1.5公里。

你的遥控距离100米肯定是有问题,你可以直接将控和接收机返回青岛公司检查。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售后服务部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江山路193号 汇智广场1907
电话:400-825-8887

网友A: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X.BUS系统将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XG6/XG8/XG11的X-BUS升级程序下载现在已经开放,请各位一起体验吧!(升级方法与以往版本相同)

请登录官方网站www.jrpropo(***)前往新闻专区下载,

或者请点击相关下载页面:

http://www.jrpropo***/cn/news/contents.php?no=154

版本信息:

XG6:    Ver.0001-0010

XG8:    Ver.0001-0015

XG11:   Ver.0002-0009

附:软件升级注意事项:

①     电池充满电

②     选择原装SD卡,否则可能无法升级甚至可能损坏

③     在SD卡目录下建立JR文件夹,并将模型数据备份在JR\MODEL目录下,升级文件拷贝到JR\VERUP目录下;

④     按住左下角F/FNC键(XG6向右扳动AILE微调)开控进入升级画面

⑤     选择UPDATA升级开始

⑥     升级结束自动关机后,重开机将模型数据拷贝回遥控器内。

青岛吉爱尔远程遥控技术有限公司

2013年10月8日

网友:
不可能的,检查天线和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JR PROPO遥控器软件更新说明

----全面支持X-BUS功能

JRxg7捣鼓了几个晚上了,始终熄火开关设定不了,按照说明书无论把熄火开关设定到左边的2段开关还是右边的2段开关怎么拨它屏幕右上角的OFF始终不能变成ON,插舵机试验舵机根本没反应,除非摇杆,我就纳闷了难道还要设置别的?用过这控的机油们指导下!

网友(2013-11-03):
地面拉锯能到2里地,开着车跑了一圈试过的

网友:
没拉过距离试试,不过感觉好用就行了

网友:
遥控距离没问题,好好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