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4.0问题

楼主(2013-09-09):
什么都很好,就是打升降或副翼机身会抖,请大家帮帮忙!!!飞行风格特性什么的都是默认,3gx本体旋鈕调到最低也没用,好像和最高没什么区别. ps:只会旋停。
舵机415m换过一个比其他两点个行程大点,不知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排查下装配的问题吧

网友B:
也可能是转速不够,导致点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下装配的问题吧

什么意思?舵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转速不够,导致点头了

旋停油门65以上应该够吧

网友C:
螺距是幾度呢? 正常情況下應約為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距是幾度呢? 正常情況下應約為4~5度

旋停时5度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旋停油门65以上应该够吧

我悬停油门只设置了50%。
~~~~~~~~~~~~~~~~~~~~~~
2200mah能飞8分钟。

网友B:
看下是否横轴垫圈老化了,更换横轴垫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否横轴垫圈老化了,更换横轴垫圈试下

是新的,不过刚觉很紧,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悬停油门只设置了50%。
~~~~~~~~~~~~~~~~~~~~~~
2200mah能飞8分钟。

设置几v报警的?我是看说明书里设65,飞几分钟没算过

网友:
哈哈  十字盘抖  是4.0版本的问题。刷回3.0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新的,不过刚觉很紧,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橫軸與墊圈是必須要上些油的
另外個人認為你的停懸螺距有些大
建議再降一些,看是否能把狀況給緩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悬停油门只设置了50%。
~~~~~~~~~~~~~~~~~~~~~~
2200mah能飞8分钟。

個人建議停懸時,油門曲線建議至少在65%
可以更有效降低電調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几v报警的?我是看说明书里设65,飞几分钟没算过

飞到3.7v。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建議停懸時,油門曲線建議至少在65%
可以更有效降低電調溫度

谢谢,这样的话,我要回去试试。
~~~~~~~~~~~~~~~~~~~~~~
以前我悬停,油门设置才4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悬停油门只设置了50%。
~~~~~~~~~~~~~~~~~~~~~~
2200mah能飞8分钟。

50%就能升空了,我50%的油门,定速模式下,螺距最大都起不来。。。。

网友(2013-12-25):
学习, KDS EBAR V2 问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