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一把千分尺.怎么调零?

楼主(2013-09-09):
十二块钱收的,当时没好意思讲价.

但是不归零.百度了好几天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图说明下的.

谁能告诉我怎么调零?

顺便告诉我怎么拆....一直没有拆开.再鼓捣该废了......

网友:
调D来调零的,要先松开上面的紧顶小螺丝。

网友:
在D上面的边上有圆形的浅坑,用月牙形的扳手钩住浅坑,扳到零位。

网友:
原来学习时,是记下初值与实测值修正啊。

网友A:
调零时需先将固定D的螺丝拧下来,再用月牙形扳手调整即可

楼主:
没有那个扳手,收来时没有包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零时需先将固定D的螺丝拧下来,再用月牙形扳手调整即可

D?那是刻度套筒,您说的是F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那是刻度套筒,您说的是F吧?

正是D,也就是套筒。它是可调的。

网友:
不是还有一个标准件吗

网友:
图正中最上边的就是调节扳手

网友:
二手市场千分尺卖不过卡尺!

网友:
卡尺用处大,千分尺用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