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可以装盘式电机吗!

楼主(2013-09-09):
请教,F550 现在使用大疆2212原厂电机,感觉效率一般 6600 14.8v毫安电池飞行不到10分钟 ,配置飞越云台 FPV 想不升级机架升级电机,求解

网友:
貌似不行吧
顶多也就升级到个v2216神马的了吧

网友:
你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就算能装盘式电机,也装不下大桨,顶多就2216十寸桨

网友A:
F550控还是好用的,不要舍不得机架

网友B:
06年的大神,论坛白混了,建议还要多看帖啊
本人手里也有f550,相同配置挂飞越,暴力飞行也超过15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控还是好用的,不要舍不得机架

哎。就是舍不得机架 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年的大神,论坛白混了,建议还要多看帖啊
本人手里也有f550,相同配置挂飞越,暴力飞行也超过15分。

一直玩直机啊 你的配给给一下啦

网友:
喜歡便裝吧 出得來玩 什麼也可試,
F550 720 630 400KV 也試過 好玩就玩吧

网友C:
我装的恒力4220电机

网友:
本来想试试4225的。但要换电池和电调

网友:
当然可以装盘式电机了。10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装的恒力4220电机

能飞多长时间

网友:
14.8 5000 10分钟

楼主:
我要是知道就不发帖了,新入手啥都不知道

网友:
盘式没问题,F4006价格便宜,不错
06年注册的下士,你这基本没有战功啊

网友:
盘式电机没问题,我用的3506盘式15分钟左右

网友D: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

你的啥电机,飞多长时间,用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啥电机,飞多长时间,用多大电池

4006 有人装折叠四旋翼,用5200 3S,,飞了1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