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FG设置S4的问题

楼主(2013-09-09):
请教下,我T8Fg只有一个两段开关,我把第5通道设在此开关上,控制手动和GPS模式,用另一个3段开关设置第6通道,在调试发现,此三段开关,位置1是自动悬停,2是自动导航,3返航降落。和说明书不一样多了个自动导航。我问题是如果此开关打在2位置及自动导航,S4会不会失控?如果不失控,处于什么状态

网友A:
不会失控,没有航线设置的话,就是自动悬停

网友B:
用DX7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