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现场不仔细检查结果更悲剧!

楼主(2013-09-09):
炸机现场不仔细检查结果更悲剧!好不容易等鸟市鸭脖会结束!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解除jin fei令了,反正电池已经充好,跑到飞场结果是三级风,不飞也不行!好在模拟器上已经练习了大风条件下的飞行,总算是飞了两分多钟,风向不知不觉中改向,发现后转向,但已经来不及了,飞机贴着山坡,没有拐弯余地了,只好强行迫降了事,机体有操作,这还不要紧,真正的悲剧在后面!简单看了一下,感觉部件都在,就拎下山坡修理,修好受损部位才发一个电机的***头不见了,轮子掉了一个,再去迫降地点寻找,连落地点也忘记了,还能找到岂不是白日做梦?五块电源还等着要消耗,就因为粗心大意没仔细检查,结果是不走运上再加背运,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丢失***头的电机是反转选择,这导致螺桨打在草上松劲了***头,现场不检查丢失是必然事件!更悲剧的是没有这个头就不能飞了,得赶紧网购。

网友A:
像桨夹一类的小配件要多备一点,外场工具箱里面要带着,因为一些小零件插销、线、螺丝 什么的飞不了最扫兴了,

网友:
************************可以配上用

网友:
***********************可以配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桨夹一类的小配件要多备一点,外场工具箱里面要带着,因为一些小零件插销、线、螺丝 什么的飞不了最扫兴了 ...

是ZD头,***头怎么备?通常这东西往往不容易脱落,相信大多数没有准备***头。

网友:
嘿嘿,玩模型是细致活,玩模型把我从一个粗人变成了地上捡绣花针的人

网友:
技术还是太烂了。提高技术是王道。

网友:
调机粗心更恐怖,昨天调前拉机的前轮,看看跑得直不直,发现方向舵居然是个反的,想也没想就拔了电调与接收连接的信号线,然后去遥控上扳方向舵的正反开关,飞机突然瞬间满油暴走,把家里的木茶几都切了N个口子,沙发也划开一个口子,哎